ARM9怎样外扩一VGA接口?

楼主(2008-10-20):
请问怎样可以用2410实现VGA显示输出去控制一VGA液晶显示器,要求是实现分辨率800X600以上的,在不用FPGA控制的基础上,有没有其他芯片可以实现这一功能?

望知道的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用FPGA实现VGA IP Core,

其实主要就是一些时序控制。

分辨率:
       640 X 480
       800 X 600
       1024 X 768
       ......

刷新速率:
       56、60、72、100......

色彩模式:
       24位、16位、8位灰度、8位伪彩色(需色彩查找表)

显示层:
      背景1、背景2、背景3、前景1、前景2、前景3、字幕......
      层切换

硬件加速:
      2D、3D加速

显存(硬件、速度、位宽、容量):
      SDRAM、DDR、DDR2、DDR3
      7ns、6ns、5.5ns、5ns、4ns、3.8ns
      64位、128位
      16MB、32MB、64MB 128MB、512MB、1024MB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B:
re

armecos  的回答都好专业哦
建议 写几本书给大家分享一下  呵呵 现在都流行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