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x的STN液晶现实问题

楼主(2008-10-28):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有人用过STN液晶吗?  那个8位单扫描是怎么回事啊 ?
迷惑: 从后面的资料和STN256色的图像取值软件看   STN液晶上一个像素点 对应的是一个字节(8位) 3个位表示红色 3个位表示绿色 2个位表示蓝色   但是从资料图片上看  只有3个位 分别表示红绿蓝   一个字节 包含了2个像素还多   这是不是自相矛盾了?
   不知道图片上传能行不···

楼主:
再传个图

楼主:
最后一个

楼主:
求救

哪位用过STN液晶的大侠能 指教下?
    STN液晶的像素点 和 字节数据 到底是怎样的对应关系   看了一些教材 总觉得 书上说的也象是自相矛盾的

楼主:
RE

阿南版主 救救啊!!!

网友A:
楼主,推荐您一本书《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开发实例详解》

可以看一下,对您应该有帮助

网友B:
简单地说

第一幅是逻辑8色像素,第二幅是液晶的物理像素,第三幅是逻辑256色。如何显示256色呢?这是控制器帮你做的事。把1个Byte的逻辑像素(3R,3G,2B)送入控制器,它会将这个数据分解为N帧的物理像素形式进行扫描,从而达到256色的效果。原理类似用PWM控制一个LED的亮度.

楼主:
RE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开发实例详解》
我手里正捧着这书呢···是北航 胥静的
    看了LCD那部分 还是不太明白
按8楼大侠的解释  我理解为 一个像素 和 8位数据 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一个像素等于 3个小点 RGB 红点绿点蓝点  这3个小点 红点可以有8种红 绿点有8种绿 蓝点有4种蓝  具体是哪种红哪种绿哪种蓝 就有1byte的8位数据来决定   这么想 好像理解了
  但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图 RGB 和D7--D0怎么对应起来了啊  看我画的红圈里的样子 D7对应R D6对应G D5对应B  就这里解释不通嘛
  好像我自己把自己搞搅合了·····

楼主:
RE

感谢8楼大侠的指点
   现在理解一点了  所谓的256色原理
   看到44b0有个基于时间的抖动运算法则  原来一个像素点 是 RGB3个小点组成 红色有8种 其实就是 有8种像PWM调制LED亮度类的东西 调出8种不同的红色
绿色 蓝色也是这样吧
   只是买的这个STN屏不怎么好啊  程序让现实绿色  结果正面看是绿的 斜着
看 有红的 有紫的 有白的···我晕  还用调什么色啊 ···歪着脑袋看就看到好几种了

网友C:
STN也就这样了吧

我用的单色屏,基于抖动实现的灰阶还闪呢.

网友B:
对的

第二幅图是接lcd驱动器,注意和控制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