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读取SD卡内容(阿南再赐教下)

楼主(2008-10-28):
刚刚接触SD卡,用的SPI模式。遇到些疑问,请大家指教:
我仅仅是需要读出SD卡里面的文字和图片通过LCD显示出来。

问题: 首先我要识别SD卡,然后读SD,再进行文件系统处理,再解码图片,最后显示,流程是这样的吗?

第一次弄,请指教!

此外文件系统如何处理请高手帮助,指点!

网友A:
如果你的图片少,也可以不用文件系统

读SD卡也就相当于读Flash类似

楼主:
再问阿南

我的图片比较多。
请问如果不用文件系统是不是把图片以数据的形式存储?这样需要自己管理SD卡的内存分配,对吗?
有人说如果用到文件系统就必须要用操作系统,这2者有必然联系吗?

网友A:
楼主,赐教不敢当,相互交流学习吧

请问如果不用文件系统是不是把图片以数据的形式存储?这样需要自己管理SD卡的内存分配,对吗?
是的

有人说如果用到文件系统就必须要用操作系统,这2者有必然联系吗?
没有必然联系.无操作系统下也可以写一个简易的文件系统,但也是有些难度的.如果有了操作系统,那么文件系统通常是操作系统自带的功能,或者从其它地方移植过来也很方便.所以楼主需要折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