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总线外接FPGA启动死机,阿南帮忙

楼主(2008-11-04):
最近将FPGA外挂在ARM总线上做接口使用,但是一挂上总线就死机,就算FPGA板不上电也死机。其中排线中有数据线8根,三根地址线.(没有短路现象)系统启动时说,uncompressing linux.............
crc error,
  但是如果把FPGA从总线上断开就没事,折腾了几天了,仍旧没有解,,实验还发现和外接排线的长短有关系,线长时(50cm)启动不了,但线短时,(8cm左右)没问题.
请大家有赐教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这个可能是您总线的信号质量不好,引起处理器取指出

异常了

楼主:
怎么解决啊

阿南,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我以为是数据线驱动的问题,我加了上提拉电阻,也不起作用.再次感谢啊!

楼主:
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啊

着急啊!

楼主:
只能这样了

  今天下午给立宇泰的技术打了个电话,她们说也遇到过用排线连接核心板因为太长,影响系统总线,导致系统系统无法启动的现象,解决办法就是排线不能太长,她说最多10cm左右,或则把他们布线在同一个板子上。不知道其他的大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如果哪位大侠知道,就说一下,不知道这个帖子就这样吧,,希望对有这样疑问的朋友也提示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B:
re

是不是FPGA的数据口在无效之后没有置为高阻

网友C:
先配置一个空FPGA

把所有PIN都设置三态

网友D: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看看“高速数字设计”的理论

网友E:
加个74LCX16245包好.

我的2440直接用外部总线挂硬盘. 一挂硬盘就死机. 后来在数据线上加74LCX16245就OK啦.

楼主:
这么多大侠回复啊

    谢谢大家啊,我自己感觉就是排线太长,导致总线的驱动能力不过,主要是数据总线,我想下一步我先转接一个74LCX16245,缓冲驱动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会把试验的结果及时向大家汇报啊.
   再次感谢大虾们.

楼主:
终于搞定了,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给我的好么多好的建议。按照大家的指点我做了如下工作.

   1.我画了一个转接板,用的时74lcx16245(聆风大侠的指点)把数据线加了驱动,接上后发现还是不能正常启动,解压完就自动重启,
   2.后来我又把三根地址线也加了驱动(我用到了地址线A0,A1,A2参与外设的译码),启动没有问题了。从16245驱动后的信号我接了一个比较长的线,大概30cm左右把,出现不稳的现象,控制fpga输出有时对有时不对。
   3.我分析了一下,因为从16245驱动之后走到fpga的线时等长的,肯定不是时序的问题,我把我们的AGILENT 350M数字存储示波器用上,看我16245驱动之后的片选和写信号的波形质量,测试结果很不理想,信号振荡比较厉害,有过冲。
   4.接下来,我采用了串接电阻的做法,从50欧到120,发现120的时候波形不错,把cs。wr,rd,还有data0--data7全都串上了,加电测试,再没有不稳定的现象了啊。
   以上就是小弟的全部调试过程,表达能力有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这方面有疑问的可以大家一起交流啊,我的邮箱:feige52031@sina.com

   再次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F:
请教楼主,你用什么样的开发环境?

请教楼主,你用什么样的开发环境?

楼主:
谢谢啊

我用的是s3c2410+linux2.6.15内核,其中里面有iic,spi总线的外设,还有就是直接挂到ngcs1上的外设(fpga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