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关于I2C0通信问题???

楼主(2008-11-04):
目前发现uint8 I2C_WriteNByte(uint8 sla,uint8 suba_type,uint32 suba,uint8 * s,uint32 num)
函数中的代码

 while(I2C_end == 0);

 if(I2C_end == 1)
  return TRUE;

程序一直等待i2c总线释放,即I2C_end的值一直为0,致使没有中断产生,请大虾指点,谢谢。。。(板子为LPC2131,中断使能已开启,i2c中断已设置,不知还有哪里没有配置好???)

网友A:
re:

首先程序不要使用优化选项,或者I2C_end前面加关键字volatile。
其次在iic的中断程序设断点,以确认是否有中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