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忽略了个问题来问问高手

楼主(2008-06-25):
请问这个R0 base 和RW base是从那里确定啊?!
   通过什么来知道他们大小我以前都是写的0x0000000
   但是我近来发现ads总是有warning 我又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网友A:
是根据你的内存去确定的

如果你的SDRAM位于0x30000000,而且你想让程序在该地址运行,那么此时RO应该设置成0x30000000.如果你的flash是0x0地址,而且希望程序在该地址运行,那么就要设置成0x0

楼主:
谢谢阿南

  若我不去扩张!
   就是用的ARM内部的那到那里去看flash地址!或者sdram的地址!那怎么去看地址呢?

网友B:
re

什么ARM芯片?

楼主:
我用的lpc2000系列的芯片!难道不同公司的不同吗?具体说说谢

网友C:
ARM内部好像没有存储器啊!

网友D:
不同芯片不同做法,

三星的简单指定地址就可以工作, lpc的是用的scf文件, 楼主翻翻lpc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

当然了, 三星的也可以用scf文件来定位. 内部存储器也是一样定位的

楼主:
谢谢ls 我知道有个scf文件,我是想问若不要这个文件该怎么搞?

网友E:
你知道SCF文件

还知道这个和SCF文件的功能一样,为什么不研究一下共性呢?

网友F:
如何给连接器指定参数

这要看所用编译器的手册,芯片的内存布局要看该芯片的手册。都有的。

网友G:
如果用KEIL的话可以直接在这一块选默认就可以了

如果用KEIL的话可以直接在这一块选默认就可以了(指你将程序烧写于内部)
不同的芯片是不一样的,根据你是将程序烧写到外部存储和内部存储的不同也有所不同
具体需要查看芯片手册

网友H:
根据内存

用scatterload 也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