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uart程序里多余变量?

楼主(2008-06-26):
那个a 是干什么的?函数后来没有把它输出啊?

void UartInit(int ch, int baud)
{
 U8 a;

 if(!ch)
 {
  rUFCON0 = 0x0;     //禁止使用FIFO
     rUMCON0 = 0x0;     //禁止使用FIFO
     rULCON0 = 0x3;     //正常无奇偶校验,一个停止位,8个数据位
     rUCON0 = 0x45;    //TX RX 都用PULSE非LEVEL中断

     //rx=edge,tx=level,disable timeout int.,enable rx error int.,normal,interrupt or polling
     rUBRDIV0 = (int)(MCLK/(16.0*baud)+0.5)-1;
     a = rURXH0;
 }
 else
 {
  rUFCON1 = 0x0;     //禁止使用FIFO
     rUMCON1 = 0x0;     //禁止使用FIFO
     rULCON1 = 0x3;     //正常无奇偶校验,一个停止位,8个数据位
     rUCON1 = 0x45;
     //rx=edge,tx=level,disable timeout int.,enable rx error int.,normal,interrupt or polling
     //baud *= 16;
     rUBRDIV0 = (int)(MCLK/(16.0*baud)+0.5)-1;
     a = rURXH1;
 }

网友A:
有时候某些寄存器需要被读一下,才能清除某种状态

a = rURXH0;
实际起到了读该寄存器的作用。

网友B:
串口还有些特别功能未看明,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