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以太网求助

楼主(2008-06-27):
用ATARM9200+DM9161 为什么焊接好后以太网连接不上

网友A:
楼主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B:
连接不上是指接上PC机没反映吗?应该还是物理层的连接

楼主:
连接

是PC机上没反应,物理层连接不上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C:
回楼上

物理层连接不上会是什么原因造成:
设计错误
焊接问题
线缆不通
器件损坏

暂时就想起来这么多。

楼主:
问题

PC机连接一会好一会坏,连接都用万用表测试过,焊接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原因很简单

lz肯定是啥地方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