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的位数

楼主(2008-07-03):
ARM9接16位总线比32位总线性能差多少,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你要干啥,速度多少?理论上是差一半,哈哈

楼主:
总线位数

你好,我想用9260做个产品,内部频率180M,外部频率100M,公司领导从成本考虑,用16位总线,裸奔,现在不明白应用中16位总线比32位总线在性能上能差不少,即使用32位总线,也得有说服领导的理由。

网友B:
拍砖

就算你用16位总线,在ARM内部操作其实还是相当于用32位,只不过前16位和后16位数据相同

网友C:
你是什么地方用16位的

flash?sdram?
如果是前者,对性能没啥影响,后面这么,若不开cache影响较大

楼主:
还是不明白

内部肯定要开CATHE的,这样运算很快的,如果16位总线和32位总线性能仅仅差在容量,那用16最好,好布线,但是所有开发板都是32位的,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D:
re

我只用过32位总线来扩展memory,外设控制一般都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