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2440的jtag是25针公头,我的台式机只有9孔的串口我该怎么办

楼主(2008-07-04):
qq2440的jtag是25针公头,我的台式机只有串口9孔母头,我该怎么办??

楼主:
补充

用软件仿真器的话是不是先得把jtag的25针公头和pc连起来??可是我的台式机上只有一个9孔串口,有什么解决办法 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25针公头是串口吗?

DB25针    DB9孔

2 -------- 2
3 -------- 3
7 -------- 5

试试看

网友B:
25针公头是串口的?

网友C:
首先要搞清楚“25针公头”到底是串口还是并口!!!

网友D:
哪个是并口

如果你电脑没有并口,那买一块PCI得并口卡吧

楼主:
JTAG?

好像是并口,我没仔细研究过
有用过qq2440附带的jtag的给确认一下啊 这个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看是并口还是串口。。。汗啊

网友E:
公头的话是接并口的,因为电脑上的并口是母头……

网友C:
换电脑耶还是会没用并口的

现在的主板都不带并口了,
去买一块PCI的并口卡才是正道

网友F:
PCI并口卡不顶用

换USB的JTAG吧

网友G:
QQ2440带的jtag小板接的是并口,不是串口。

通常的主板上都有并口,但是现在通行的做法是随板不赠送并口转接线,请认真阅读你的主板说明书,确认一下主板是不是有并口,如果有,那么到电子市场花5块钱买一个并口转接线就可以了,并口转接线是一个一头(IDC20)插在主板上,一头固定在机箱上,引出25p的并口座!

如果主板没有并口,那么就去买一个pci转并口卡,就可以了!

通常那个JTAG小板只有在烧写vivi的时候采用,基本不是很常用,因为qq2440在出厂前在Nor flash和nand flash都烧写了vivi,而下载程序用usb就可以了,所以暂时没有并口问题也不太大,不过条件允许还是搞一个并口出来比较好。

网友H:
电脑上的并口是母头的

网友I:
就算有并口也不是很爽。

还是推荐先不研究bootloader和裸奔。
先研究能用usb搞定的。
以后再搞裸奔,ARM7小系统用那个并口调试都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