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ARM:请问S3C2410中的UB/LB是指什么?

楼主(2008-07-05):
刚接触ARM:请问S3C2410中的UB/LB是指什么?

BWSCON寄存器主要用来设置外接存储器的总线宽度和等待状态。在BWSCON除了bank0,对其它7个bank都各对应4个相关位的设置,分别为STx,WSx,DWx.

STx决定SRAM映射在bankx时是否采用UB/LB,0:采用,1:不采用。

请问这里的UB/LB是指什么??

网友A:
分别是高8位,低8位的数据线使能信号,有些存储器需要,有些不

或是以其它形式表示

网友B(2015-03-13):
引用 网友A:
或是以其它形式表示

哪么要用到呢?哪些不用到呢?什么特征确定这些存储器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