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view编译关于分散加载文件问题

楼主(2008-07-11):
在使用realview编译程序时 如lpc2132芯片的,在link选项中,是否要设置分散加载文件,如果需要,ads中的需要怎么改写?

网友A:
不用,默认就行了,在TARGET里设置就行了.

楼主:
如果想生成直接在flash里运行的文件

如果想生成直接在flash里运行的文件直接生成hex格式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