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或realview在外flash调试

楼主(2008-07-11):
ADS或realview调试中如果在内部sram调试只要设置好加载地址ro,rw,但如果在外部flash或者

外部sdram调试呢,是否在flash或者sdram中先要下载后在指定地址有相应的程序再启动ads调试,还是ads会自己把编译好的bin文件通过jtag加载到外flash或sdram去(假设ads初始配置文件已经初始化flash或sdram).
可以在外flash或sdram单步运行么 (norflash可以nandflash不可以?)
请教懂的人

网友A:
在外部Flash或SDRAM里调试和内部的是一样的设置

NOR是线性的,CPU可以通过线性的地址直接寻址.而NAND是非线性的,地址数据还有读写命令等都是共用口线的,所以必须将其读出放到线性的存储器中才能被CPU寻址运行.就像程序永远不会直接在I2C总线的E2PROM或Flash运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