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ox flash 擦除

楼主(2008-07-14):
我用得是那个s3c44box的调试板,我用超级终端的loadb 0x0c0b000把程序发送到板子的cpu了,现在我想把它烧写到flash里,却出现说flash没有擦除。我用什么命令?直接写erase、erase flash、erase 0x50000都不行,高手告诉我一下?我新手,对此不精通~~

网友A:
re

你用的什么软件擦除的?
烧写FLASH要烧.HEX文件的  你是不是把.BIN文件烧进去了

楼主:
ls~~

谢谢,那用超级终端可以烧写么?就是用超级终端发送到cpu(超级终端发送是发送到cpu吧),之后执行:“cp 源地址 目标地址”可以不?erase all就可以擦除了,刚浏览了后面得帖子看见了答案,呵呵~~

楼主:
继续是擦除问题~

突然发现,一个erase all所有得东西都没了。所有得其他的程序还要从新写入。是不是擦除的时候可以用erase bank1……

网友B:
lz的板子上有个boot,需要找它的命令说明

超级终端只有发送接收功能。不能执行命令。

楼主:
对于烧写~~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我昨晚从网上把boot命令看完了,知道了。现在对于烧写,谁能提供一个软件呀!谢谢

楼主:
原来用他~

烧写用flashp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