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说自己用什么实验板学习ARM的?

楼主(2008-07-27):
    我之前在学校里是用学校提供的实验板学习ARM9(S3C2410),现在已经到社会上了不过还是想继续学习ARM操作系统方面的知识。
    我自己在淘宝上查了一下ARM实验板,有广嵌的DEC2410,优龙的FS2410,MC2410,SBC2410等等。
    不过,我觉得在软件方面大家做的应该都差不多,只是在硬件方面各产家的做工不一样才产生的差价。

   所以在这里拜托大家说说看,自己是用什么开发板学习的,
最好写明自己用的型号和板子(如:S3C2410 优龙)
谢谢!

网友A:
lpc2xxx. utu2440,EBD9315

网友B:
呵呵,楼主找个最便宜的就好了.

或者来EDN的书友会,正举行开发板助学活动

楼主:
谢谢阿南

我已经加入书友会了

网友C:
超便宜的ARM9开发板

产品名称: OK-2440-Ⅱ
产品型号: 三星S3C2440开发板
产品价格: 超值套餐:开发板+3.5寸三星真彩液晶(带触摸)+仿真工具=998元

 三星S3C2440A,主频400MHz,可倍频至533MHz

内存
 64M,可根据需要扩展到128M

NAND Flash
 64M,可更换为16M、32M、128M

串口
 一个五线异步串口,一个三线串口,一个三线扩展引出

网口
 一个10M网口,采用CS8900Q3,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USB接口
 一个USB1.1 HOST接口
一个USB1.1 Device接口

音频接口
 一路立体声音频输出接口可接耳机
另一路音频输入可接麦克风

存储接口
 一个SD卡接口
一个IDE接口可直接挂接硬盘

LCD和触摸屏接口
 集成了4线电阻式触摸屏接口的相关电路
目前支持3.5寸、5.6寸、5.7寸、8寸TFT液晶屏
3.3V/5V电源供电,可为多款液晶提供电压支持

摄像头接口
 板上带有一个2mm间距的20P插座做为扩展,用户可使用此扩展口连接 各种摄像头

时钟源
 内部实时时钟(带有后备锂电池(奥运期间快递属于禁口品暂时不带))

复位电路
 一个复位按键;采用专用复位芯片进行复位,稳定可靠

调试下载接口
 一个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
配有一块儿下载调试板,支持WIGGLER调试及JTAG下载

电源接口
 5V电源供电,带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温度测量
 一个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做一个多点的温度采集系统。

红外 一个一体化红外遥控接收头
AD转换 一个可调电阻接到ADC引脚上用来验证模数转换
EEPROM 一片IIC接口的EEPROM
其他 五个用户按键
五个用户LED
一个PWM控制蜂鸣器

软件资源

Bootloader:

启动时间
 可以设置启动时间

启动方式
 可设置默认启动方式,WINCE或Linux

下载调试
 支持USB及串口方式下载,可以通过USB将OS或者应用程序下载到内存进行调试

FLASH管理
 支持FLASH的烧写、擦除、坏块管理等功能

其他
 支持双操作系统
Linux可自行设置添加启动参数
支持cramfs、yaffs两种文件系统的烧写

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

内核
 Linux 2.6.12内核
支持cramfs/ramfs/etx2/fat32/nfs/yaffs等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
 目前提供cramfs和yaffs两种格式的文件系统

驱动支持
 系统中断和系统时钟驱动
串口驱动(Serial device driver)
块设备驱动(包括IDE硬盘,SD卡)
Nand Flash驱动
网卡驱动
实时时钟驱动
USB Host驱动
液晶(LCD)驱动,触摸屏驱动
CMOS摄像头驱动
USB摄像头驱动
温度传感器驱动
LED驱动

网络协议及网络应用程序
 完整的TCP/IP协议
Telnet服务器
Telnet远程登录
FTP服务器
Web Server

图形界面
 QT/Embedded 支持文件浏览器、mediaplay播放器等

USB设备支持
 优盘、移动硬盘、USB鼠标、键盘、USB HUB、
USB 摄像头(中芯微301系列芯片)

常用命令
 cat,chmod,discard,echo,flashfsd,flashwrite, free,genhtml,hostname,init,kill,loader,ls,mkdir,mount,ps,reboot,rm, smanaged,sysconf, yes,insmod,lsmod,rmmod

编译工具
 交叉编译环境链:2.95.3、3.3.2、3.4.1

其他
 提供环境搭建、内核配置、应用程序开发、驱动程序开发等教程及例程源码。

WINCE操作系统:

版本
 Windows CE 5.0

驱动支持
 系统中断和系统时钟驱动
串口驱动(Serial device driver)
块设备驱动(SD卡)
Nand Flash驱动
以太网卡驱动(CS8000A)
实时时钟驱动
USB Host驱动
USB Slave驱动
液晶(LCD)驱动
触摸屏驱动

显示
 支持320×240、640×480两种分辨率,并可动态调整

其他
 支持MediaPlayer播放器、IE浏览器等。
支持注册表保存功能
支持MFC、.NET2.0

无操作系统支持的应用程序开发DEMO(ADS环境下开发)
测试功能
 蜂鸣器
实时时钟
A/D转换
按键及中断
红外接收
温度传感器
IIC EPPROM
摄像头

开发套件包含的内容
1、一块已测试好的OK2440V2开发板(包括核心板与底板)
2、OK2440V2用户光盘
3、一个JTAG板(带20芯排线)
4、一条串口线(一头针一头孔)
5、一条网线(交叉网线)
6、USB线一条
7、一个5V直流电源
8、一个包装盒
9、3.5" TFT Sumsang LCD一块 ,带触摸屏(赠触摸笔)

光盘包含资料
1、ADS v1.2安装程序(评估版);
2、ADS v1.2的JTAG调试软件;
3、 烧写工具软件;
4、 串口工具软件sscom32.exe、dnw.exe、tftp.exe;
5、USB Device接口驱动程序;
6、BOOTLOADER源代码;
7、 非操作系统测试程序源码;
8、Linux for S3C2440内核源码包、文件系统、应用程序源码以及编译工具;
9、Windows CE for S3C2440 BSP包以及Platform Build集成开发工具;
10、核心板、底板电路原理图(PDF格式);
11、详尽的用户手册;
12、全部芯片手册及资料;

用户手册目录
基础部分
一.OK2440开发板硬件介绍
1.1 开发套件包含的内容
1.2 用户光盘内容说明
1.3 OK2440开发板外观
1.4 OK2440开发板硬件资源
1.5 硬件资源分配
1.5.1 地址空间分配以及片选信号定义
1.5.2 开发板接口说明
1.5.3 按键说明
1.5.4 LED指示灯说明
1.5.5 跳线分配表
1.6 OK2440开发板主要硬件说明
1.6.1 系统存储器
1.6.2 JTAG及复位逻辑
1.6.3 LCD/触摸屏接口引脚定义
1.6.4 IDE (也作为总线接口) 接口引脚定义
1.6.5 GPIO扩展口引脚定义
1.6.6 SD卡接口
1.6.7 IIS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1.6.8 摄像头接口:
1.6.9 串口电路
1.6.10 USB接口
1.6.11 功能按键及用户LED指示灯
1.6.12 AD转换电路
1.6.13 红外接收电路
1.6.14 温度传感器
1.6.15 IIC电路(24c02)
1.7 OK2440支持的操作系统及其驱动
1.7.1 Linux操作系统
1.7.2 WINCE操作系统
二.OK2440开发板基本使用
2.1 OK2440外部硬件连接
2.2 windows下驱动的安装
2.2.1 安装USB驱动
2.2.2 安装并口驱动程序
2.3 调试终端使用
2.3.1 DWN软件的使用
2.3.2 超级终端的使用
2.4 bootloader使用全攻略
2.4.1 bootloader简介
2.4.2 功能菜单说明
2.4.3 选择菜单说明
2.4.4 参数设置说明
2.4.5 通过USB下载程序并写入FLASH
2.4.6 用sjf2440.exe烧写bootloader程序
2.5 ADS 下的 led试验
2.5.1 ADS安装
2.5.2 使用ADS创建工程
2.5.3 编译和链接工程
2.5.4 H-JTAG的安装使用
2.5.5 用AXD进行代码调试
WINCE部分
一.预装Wince使用说明
1.1 如何启动 WINCE
1.2 如何使用SD卡
1.3 使用Windows Media Player播放MP3和视频
1.4 如何浏览网页
1.5 触摸屏校正
1.6 在 WINCE 和桌面系统之间建立连接
1.6.1 安装驱动
1.6.2 使用微软 ActiveSync 同步传输工具进行通讯连接
1.7 如何为wince屏幕抓图
1.8 查看修改wince注册表
1.9 如何动态修改液晶分辨率
1.10 应用程序的运行
二.Wince开发教程
2.1 安装Windows CE.NET开发环境
2.2 安装基于OK2440的BSP包
2.3 更新开发环境(PB5)
2.4 新建工程
2.5 内核制定
2.5.1 添加鼠标键盘支
2.5.2 添加U盘支持
2.5.3 添加SD卡支持8
2.5.4 添加注册表保存功能
2.5.5 添加图片浏览器
2.5.6 添加MP3 MP4支持
2.5.7 编译生成Windows CE映象文件
2.6 建立应用程序开发环境
2.6.1 导出SDK
2.6.2 安装eMbedded Visual C++ 4.0
2.6.3 安装SP4
2.6.4 安装SDK
2.7 Wince应用程序开发示例
附录一 CE下访问物理地址的方法
附录二 Windows CE .NET 高级内存管理
附录三 Windows CE .NET 中的中断体系结构
附录四 如何在 Windows CE 5.0 中开发和测试设备驱动程序
附录五 Windows CE .NET 中的文件系统体系结构
LINUX部分
一. 预装Linux使用说明
1.1 如何启动linux
1.2 设置linux上电自启动
1.3 linux的参数设置
1.4 文件系统的选择
1.5 鼠标与触摸屏的切换
1.6 通过串口与PC传送文件
1.6.1 向PC机传送文件
1.6.2 接收PC机传过来的文件
1.7 挂接NFS网络文件系统
1.8 挂接SD卡
1.9 挂接U盘
1.10 CMOS摄像头(OV9650)的使用
1.11 USB摄像头的使用
1.12 设置并保存系统时钟
1.13 测试音频 录音与播放
1.14 测试网络连接
1.14.1 查看网络设置
1.14.2 重新设置IP.
1.14.3 使用PING命令
1.14.4 如何DHCP动态获取IP和DNS
1.15 WebServer功能
1.15.1 启动WebServer
1.15.2 浏览Web服务器上的网页
1.16 使用telnet远程登录开发板
1.17 使用ftp传递文件
1.18 如何开机自动运行程序
1.19 如何中止程序运行
二. Linux开发教程
2.1 如何安装RedHat 9.0
2.2 在RedHat中添加新用户
2.3 建立交叉编译环境
2.4 编译内核
2.5 内核配置说明
2.5.1 配置CPU
2.5.2 配置USB鼠标和键盘
2.5.3 配置U盘支持
2.5.4 配置SD/MMC卡驱动
2.5.5 配置串口驱动
2.5.6 配置声卡驱动
2.5.7 如何配置触摸屏
2.5.8 如何配置网眼和中芯微等USB摄像头
2.5.9 如何配置LED驱动
2.5.10 如何配置RTC实时时钟驱动
2.5.11 如何配置yaffs文件系统的支持
2.5.12 配置文件系统(EXT2/EXT3/FAT/NFS)
2.5.13 配置CS8900网卡驱动
2.6 cramfs文件系统制作
2.7 配置PC机linux的ftp服务
2.8 配置PC机linux的telnet
2.9 编译应用程序
2.10 把应用程序传到目标板上运行...
2.11 应用程序实验
2.11.1 串口编程
2.11.2 网络编程
2.11.3 线程编程
2.12 驱动程序实验
2.12.1 LED驱动实验
2.12.2 AD驱动实验
三. Linux 图形编程
3.1 用户界面GUI介绍
3.1.1 常用 GUI 介绍
3.1.2 关于Qt
3.1.3 Qt/Embedded? 简介...
3.1.4 Qtopia 介绍
3.2 Qt 常用工具的介绍
3.2.1 Qt 设计器(Qt Designer)
3.3.2 Tmake
3.3 Qt 的编程
3.3.1 准备实验嵌入式图形开发环境的搭建
3.3.2 准备安装软件包
3.3.3 建立 QTE 开发环境所需要的目录
3.3.4 各个目录功能介绍
3.3.5 编译QTOPIA所依赖的库文件
3.3.6 交叉编译qtopia
3.3.7 将qtopia挂在到目标板上
3.3.8 简单的“hello world”实验
附录一Minicom使用指南
附录二Linux常用命令详解
附录三内核配置详细说明
实验部分
实验一   硬件连接实验
实验二   USB驱动安装实验
实验三   并口驱动安装实验
实验四   Minicom配置实验
实验五   超级终端配置实验
实验六   DNW配置实验
实验七   NFS配置及使用实验
实验八   ADS编程实验
实验九   流水灯实验
实验十   蜂鸣器控制实验
实验十一  按键控制实验
实验十二  温度采集实验
实验十三  红外模块控制实验
实验十四  串口编程实验
实验十五  NAND FLASH应用实验
实验十六  看门狗定时器实验

实验十七   IIC总线应用实验
实验十八   TFT 液晶屏显示实验
实验十九   触摸屏控制实验
实验二十   中断实验
实验二十一  U盘测试实验
实验二十二  安装交叉编译器实验
实验二十三  内核编译实验
实验二十四  shell编程实验
实验二十五  多进程编程实验
实验二十六  多线程编程实验
实验二十七  网络编程实验—服务器/客户机

实验二十八  进程通讯实验
实验二十九  Makefile编程实验
实验三十   制作文件系统实验
实验三十一  编译应用程序实验
实验三十二  串口与pc机文件传送实验

实验三十三  内核的makefile和kconfig编程实验
实验三十四  字符驱动编程实验
实验三十五  实时时钟显示实验
实验三十六  音频测试实验
实验三十七  SD卡测试实验
实验三十八  Web服务器移植实验
实验三十九  vsftp服务器移植实验
实验四十   Dhcp服务器移植实验
实验四十一  USB摄像头驱动移植实验

 相关链接:http://shop36125035.taobao.com/

网友D:
也想了解哪个开发板性价比好些

网友E:
广告贴了

唉..成为广告贴了..
什么好些?
都一样,我觉得,
ic不是2410就是44B0.
外围差距不大.
我一直用我们自己产的ic

网友F:
买最便宜的,

然后省点钱,买多几本书.

模仿学习大家都会,也是初学者最先要经历的阶段,但是高手们都是跳出模仿,系统学习. 当然这离不开几本高质量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