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时间咨询

楼主(2008-07-27):
各位仁兄:
     我用的是LPC213x,若不进行任何设置,比如PLL,怎样计算延时时间啊?
     比如
             void  delay(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for(i=0; i<500; i++);
             }

     怎样计算?它和这个
void  delay(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for(i=500; i>0; i--);
}
    的延时时间一样吗?
    还有最小指令周期是不是cpu周期啊?我在用ds1820,必须得有一定的延时。
    先谢谢了。

网友A:
延时时间不好计算.可以试着在进入该延时时打开定时器,

退出后关闭定时器,来计算该函数的值.

查看这两个延时时间是否一样,简单的方法是查看它们的反汇编代码,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