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NFLASH的坏块问题,请进来

楼主(2008-07-29):
新买了块2410的开发板,在启动LINUX时检查坏块时提示说检查到FLASH两个坏块,我在网上了解到NANDFLASH很容易产生坏块,请问这些坏块会影响我的使用和学习吗???我需要向商家换开发板吗?

网友A:
NAND FLASH是有坏块的,可以标志出来,不要使用它就行了。

楼主:
新买的就有坏块,

心里真不平衡啊......

网友A:
就算你新买的NANA FLASH芯片,也是有坏块的……

芯片厂商不保证100%全好,只保证坏块不大于多少。

楼主:
那坏块数不多于多少个是正常的啊?64M的

网友B:
商家只保证NAND Flash前面4KByte不坏

网友C:
用了很多了,

还没有用到过没有坏块的NAND,这大概是由工艺决定的吧。

网友A:
数据手册里写了的,多少坏块算好

楼主:
阿南,为什么只保证并且要保证前面4K?

7楼,真有那么多坏的吗

网友D:
前面4k放启动代码

2410的NAND控制器在启动时自动拷贝前面4K到内部RAM,然后去执行。

楼主:
启动代码只有4K吗

超过4K怎么办?

网友D:
启动代码可以分级

第一级最简单,只是把第二级copy到内存去执行。
第二级可以是全功能的bootloader。

网友E:
哈哈 匠人也玩2410啊

听说市场买的NAND FALSH很多都是二手的,特备是容量小的,比如说64M,现在的主流NAND都是G以上的,小容量的三星都停产了,哈哈,我也是买片子的时候,听销售人说的,不知道是否是真的,如果是的话,那匠人买的NAND有坏快就不奇怪了。

楼主:
听了d1d2的有点明白

又不太明白..第二级拷到内存时会跳过坏块是吧

网友F:
一般是保证第一个Block肯定是好的,Block大小随大页小页而不

一般小页的NAND每个Block是16K,大页的NAND是每个Block有64K。

现在已经很难买到64MB的NAND,64MB的NAND估计与256MB的NAND价钱差不多。

楼主:
我的第一块坏块好像是113K的地方..

是LINUX启动的时候在终端的显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