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手册笔记:ARM7的Abort异常

楼主(2008-08-02):
经常看到网友问:怎么程序跑到了Data Abort或者Prefetch Abort。
俺最近在看AT91SAM7S的手册。里面对Abort问题讲得很清楚。

首先要说,一般我们所说的ARM芯片,是由ARM内核,以及不同厂家扩展的外围模块和逻辑电路组成的。
AT91SAM7S的MC(Memory Controller),就是这样的外围模块。
ARM7内核对系统存储空间(ASB总线)的访问,是通过MC来进行的。
MC要实现总线地址译码,然后去访问真实的存储器。
    对于AT91SAM7S来说,真实的存储器包括:片内FLASH、片内RAM、内置外设等,它们都有自己的映射地址。
MC中包含一个Abort状态单元。这个单元会向ARM7内核发出Abort信号。
导致Abort的两种原因:
    ARM7内核所访问的总线地址不存在(未定义)。因为MC知道哪些地址是空的,不对应真实的存储器。
    未对齐的访问。ARM7访问32位数据时地址要四字节对齐;访问16位数据时地址要两字节对齐。

ARM7内核对Abort信号的处理:
如果ARM7内核在访问数据时检测到Abort信号有效,当前指令地址被保存到R14_abt,然后PC会跳转到Data-Abort异常向量(地址0X10)。
如果ARM7内核在指令预取时检测到Abort,预取的指令被标志为无效,但异常(Exception)并不会立刻产生。“如果指令没有被执行,举例来讲,在流水线中的一个分支指令,将不会产生异常,如果指令到流水线的出口并将要被执行时,异常产生”。当前指令地址被保存到R14_abt,PC会跳转到Prefetch-Abort异常向量(地址0X0C)。

MC还能够通过寄存器提供Abort状态信息:
    造成Abort的那个访问地址。
    请求宽度(32位、16位,还是8位)。
    访问类型:数据读、写,还是指令预取。
    是未定义地址,还是地址未对齐。
    。。。
以上信息,可以帮助定位bug。
用户可以编写Abort异常处理程序来读出这些信息。

另外值得一提的:
除了ARM7访问ASB总线会造成Abort以外,外设DMA控制器访问ASB也会导致Abort。
对于带MMU的arm芯片,操作系统可以通过处理Abort异常来管理虚拟内存。

说回来,什么样的程序错误会导致Abort呢。
俺遇到过的问题是数组访问越界,导致数组外的数据被改写。
    例如被改写的恰巧是一个指针变量。
    比如堆栈内容被改写,然后又弹出到PC。
比如把0X0C000001,强制转换为指向int的指针,然后再读写这个指针指向的数据。

楼主:
上张图

AT91SAM7S的MC框图

网友A:
Abort 问题

如果中止发生,并且中止异常处理程序会通过执行1个返回指令
但是我看有的书上说执行:SUBS PC,R14_fiq.#4(周立功编著)
有的说要执行:SUBS PC,R14_fiq.#8。(原版英文版)
我刚开始学ARM。 不免要问些低级的问题,还望各位能耐心给我一个答案啊
谢谢

楼主:
终于有关注了

楼上的R14_fiq应该是R14_abt吗。

按照我看的资料:
“为了从异常返回,执行SUBS PC,R14_abt,#4 (预取异常)或SUBS PC,R14_abt,#8 (数据异常),恢复PC和CPSR并继续执行被异常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