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ar下。xcl文件的写法

楼主(2008-08-03):
既有内部RAM,又有外部扩展的RAM, .xcl文件该怎么写?

比如内部:

40000000--40003FFF

外部:
80000000--80003FFF

网友A:
re

你把内部和外部的RAM范围定义出来,比如
IRAMSTART 40000000
IRAMEND   40003FFF

ERAMSTART 8000000
ERAMEND   80003FFF

然后你的各个DATA段是怎么分配,就可以自己定义了.比如

-Z DATA_I = IRAMSTART-IRAMEND
-Z DATA_Z = ERAMSTART-ERAMEND

建议先去看几个例子就明白了

楼主:
多谢了!我没找到例子!只好在这问了!

楼主:
郁闷!

我照着这个方法作了!可是,只要把数据段分配到外部RAM,程序就会取数终止,或者出现图中的错误,外部RAM是可用的

楼主:
我直接用指针对外部RAM的读写都没错!!

网友A:
re

那个是JTAG的错误吧..
跟xcl有关系吗.?不太明白

楼主:
在xcl文件中不使用外部RAM,就不会出以上的问题!!

不知道该如何结决!

网友B:
5.11以上版本都已经改了,不再使用XCL.而是用XCF.

楼主:
我用的4.42

我将

-DRAMSTART
-DRAMEND

改为我实际的外部ram,80000000-8001FFFF, 编译、运行,就会取数终止,设置成内部RAM则没有问题!!

楼主:
22xx的例子

我用iar 下22xx的例子,将存储器设置改成跟我的板子一样,运行,就直接跳到__DEBUGBREAK(反汇编窗口看到)

楼主:
仿真可以,脱机不运行!

使用.mac文件,仿真可以使用外部ram, 但是脱机不运行!!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请大虾指教啊!

网友B:
LZ邮箱是什么?我发个文档给你,应该对你有帮助

楼主:
先行谢过了!!

btiger2000@tom.com

楼主:
不好意思,网络问题,多发了一遍!

网友B:
发给你了

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楼主:
收到了!谢谢!!不过好像还是不解决问题!

现在遇到了一个新问题,我都无法进入仿真了!运行llink-arm.exe 提示无法找到目标cpu,而且连isp,也无法识别芯片了!!真是郁闷!!

楼主:
换了一片2214,又可以调试了!

网友C:
盼望你有个结果

我还真没有做过这种分散的ram,很想知道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啥,让大家共同进步

楼主(2008-10-30):
到目前为止,还是没能使用外部RAM

我就是想直接把外部RAM指定为数据区或者堆栈区,

也就是在xcl文件中

-DXRAMSTART=80000000
-DXRAMEND=8007FFFF
//************************************************
// Data segments.
//************************************************

-Z(DATA)DATA_I,DATA_Z,DATA_N=XRAMSTART-XRAMEND

//*************************************************************************
// Stack and heap segments.
//*************************************************************************

-D_CSTACK_SIZE=2000
// -D_SVC_STACK_SIZE=10
-D_IRQ_STACK_SIZE=100
-D_HEAP_SIZE=2000

-Z(DATA)CSTACK+_CSTACK_SIZE=XRAMSTART-XRAMEND
// -Z(DATA)SVC_STACK+_SVC_STACK_SIZE=RAMSTART-RAMEND
-Z(DATA)IRQ_STACK+_IRQ_STACK_SIZE,HEAP+_HEAP_SIZE=XRAMSTART-XRAMEND

但是,这样程序运行就不正常。

通过指针对外部RAM读写操作都正常!!说明外部RAM的硬件访问没有问题!!实在不知怎么办了!!

楼主:
邪门了!

换了台计算机,换了一个仿真器,设置成外部RAM就没有问题,仿真,脱机都正常。 怀疑是仿真器的问题,还用原来的仿真器也没问题,仿真调试、脱机也正常;再换回到原来的计算机居然也没问题了!!真是邪门!还是没找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