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协处理器

楼主(2008-08-04):
以前学单片机,没有见过协处理器,在ARM 中, 他的作用是什么啊, 麻烦高手告我。
先谢谢了

网友A:
不一定

ARM只规定了一个协处理器接口,没有规定具体干什么。
一般协处理器用来做浮点运算、DSP运算、视频加速等等。

楼主:
我还是不清楚啊

ARM 可以连接16个协处理器,一个口如何接啊。串联啊,但ARM 如何去识别这些协处理器啊

网友A:
不知道研究这个干啥

如果真想研究,仔细看arm的手册。

网友B:
协处理器通过完成一些特定的指令来完成一些特定的功能

协处理器与ARM核共享指令流或者说共享数据总线,,当指令流中出现协处理指令时,协处理器与ARM核之间通过nOPC nCPI nCPA nCPB完成握手信号,之后协处理器处理这条指令,ARM核继续后面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