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了,AXD怎么看不到变量值?

楼主(2008-08-14):
斑竹及各位:小弟的ARM7板子跑的是uC/OS-II,我的一个任务是完成文件复制,这个任务运行过程中打开AXD的变量观察窗口,单步运行程序,可以明显观察到存放复制数据的数组由空变为有数据,这都正常,问题是:当我把这段程序添加到另外一个任务中后,同样的打开AXD的变量观察窗口,单步运行程序,可是存放复制数据的数组始终为空,都没有数据,最晕的是:当我查看SD卡时,发现竟然成功在上面复制了文件,这个数组的作用是存储程序从SD卡上读出来的数据,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呵呵,估计要更详细些,如帖个图什么的

楼主:
这是截图

这是完成文件复制的任务运行时的截图,这个任务运行过程中打开AXD的变量观察窗口,单步运行程序,可以明显观察到存放复制数据的数组由空变为有数据,

楼主:
天啊,QQ截图怎么上传不了?

网友B:
你的QQ不支持21ic

呵呵,当然不是啦~~~

只是你的方法不对罢了

QQ截图后要先保存,然后点发帖内容下面的蓝字:
 []上传图片/文件(300K以内(JPG|GIF|RAR|PDF))]上传管理
上传图片,选择文件上传,上传完了图片地址就自动在链接图片框里了
这时点“发送”发帖,帖子就可以带图片了

楼主:
是的,我刚也是这么弄得

再试一试,还是不行,XWJ大哥,是不是图片格式不对呀,QQ截图是BMP的格式,下面要求是:(300K以内(JPG|GIF|RAR|PDF))]

网友C:
这样试下

你定义的变量或数组如果是局部的麻烦你把它声明生全局的试试。

楼主:
谢谢,我原来的是全局的,

刚改成局部的试了一下,现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