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市面上大量仿造的JLINK,ULINK2功能和原装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8-24):
淘宝看了下,JLINKV6在500~600元 ULINK2在300~400元。
买过,用过的说下,谢谢。

网友A:
没有区别

D版的仿真器主要成本就是硬件,原版的仿真器价格里面还包括了很多其他的成本包括开发费用服务费用等等.两者的硬件一般都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