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nor flash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01):
以前公司的方案是ARM9+8位norflash,CPU工作在8位模式,现在8位的norflash不太好买了,所以换成了16位的,CPU也设置成了16位的模式,电路只是简单的把8根DATA线换成16根DATA线接到flash的D0-D15,BYTE脚接3.3V,程序没有改,系统现在跑不起来了,串口打印信息都没有 出来,用示波器观察FLASH和SDRAM,好像又有工作,请问怎么办?谢谢!

网友A:
程序改了吗,至少关于存储器初使化那部分得改吧

楼主:
re

没有改,没有什么寄存器改的,CPU换成8,16,32位模式,是根据CPU的2个管脚接的电平决定的,比如01 代表8,10代表16,11代表32位模式。

网友B:
具体什么ARM9

“CPU换成8,16,32位模式”

说的是外部总线模式吗?
所有bank都必须是相同模式吗?

网友A:
你看这个有用吗

这是2410的一个小程序中的init.s中的一部分,我觉得中间那部分就是初使化存储器的,没深入研究,你研究一下吧

楼主:
re

谢谢!问题已招到,我用的是路由器装用CPU,ARM9内核,在BOOTLOADER的汇编代码段,要添加设置位宽,每个CPU,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