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linux怎么识别U盘?

楼主(2008-09-01):
U盘插入后,XP系统能识别。但VMLINUX(redhat9.0)没有任何动作。
不要和我讲要fdisk -l  mount啊。vmlinux连u盘都没有识别出来,还加载什么。

 我用的VMware是汉化版,在虚拟机-可移动设备上-右边有个选项,有人说在这里打勾,可我的是显示“空”
 这个问题困扰了一天了,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

用真实机器装, 打开自动加载服务(默认都开着).

初学者可以试试magiclinux,

楼主:
用VM不行么?

有什么命令查看我的系统有没有带USB驱动

网友A:
我没试过, 所以不能确定

用VM除了速度会被大大拖慢外, 某些硬件支持有时也变的很诡异。

比如光驱, 你指定一个iso给光驱, 安装, 安装完了那个iso就不自启动了...

linux驱动在内核里, usb是模块加载的, 系统默认内核肯定加载了. 没有驱动的问题.

如果你的硬盘是IDE的, 那U盘就是/dev/sda文件, 串行硬盘就看有几块了, sdb,sdc

ctrl+alt+F2到控制台下, 插U盘, 控制台应该有显示, 说发现USB设备.

也可直接#cat /dev/sda 等看看有无内容

网友B:
还是建议装个真实的linux系统

楼主:
谢谢大师回答

真实的linux听说装了后会分区,对原windows有影响。
我早上试试4楼方法,有消息再来上报。

楼主:
启动时说USB 控制驱动初始化没有,我发个截图上来,大家帮

我的VM TOOLS ,ARM-LINUX-GCC3.4.1已经装好了。

网友C:
唉,买个硬盘也要不了多少钱啊

初学的话还是真是及其好些,免得被VM误导

网友D:
re

奇怪,我用虚礼机装过UBENTU,FEDERA,REAHAT.....使用U盘都没有问题啊
点菜单栏的虚礼机/可移动设备 ,然后点你的U盘(如果linux有识别到的话会出现),然后使用命令 mount -t vfat /dev/sdb1 /mnt
看你的图片上好像是,系统启动的时候就U盘不能初始化,这个估计很难办了....

楼主:
有点进展了

我用的VM 是绿色版,在装的时候没有装USB驱动这个服务。现在我装了,插上U盘后,在虚拟机--可移动磁盘--FEIYA removable DISK这个条项,但不能选择到它。
使用fdisk -l也没有发现有U盘。

我通过拔插U盘 看“虚拟机--可移动磁盘--FEIYA removable DISK”(拨的时候显示‘空’)得出U盘已经被VMLINUX识别了。接下去怎么做了?

网友E:
是模块识别,不是vmlinux识别,笨

ohci-usb usb-storage fat vfat 至少需要这四个模块,另外,vmware必须usb连接

楼主:
那我去试试

不知道第一个模块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E:
第一个是usb host的驱动,没这个,usb啥活也干不了。
这是2.0的full speed,还有另外一种是usb-uhci.o
high speed的是usb-ehci.o

网友E:
这是一个u盘的驱动模块列表

-rw-r--r--  1 root root  58K Feb 27  2006 fat.ko
-rw-r--r--  1 root root 8.0K Feb 27  2006 nls_base.ko
-rw-r--r--  1 root root 126K Feb 27  2006 nls_cp936.ko
-rw-r--r--  1 root root  34K Feb 27  2006 ohci-hcd.ko
-rw-r--r--  1 root root 112K Feb 27  2006 scsi_mod.ko
-rw-r--r--  1 root root  18K Feb 27  2006 sd_mod.ko
-rw-r--r--  1 root root  40K Feb 27  2006 sg.ko
-rw-r--r--  1 root root 147K Feb 27  2006 usbcore.ko
-rw-r--r--  1 root root  40K Feb 27  2006 usbhid.ko
-rwxr-xr-x  1 root root 3.9K Nov 28  2006 usbkey
-rw-r--r--  1 root root 6.1K Nov 28  2006 usbkey.ko
-rw-r--r--  1 root root  106 Nov 23  2006 usb.sh
-rw-r--r--  1 root root  46K Feb 27  2006 usb-storage.ko
-rw-r--r--  1 root root  15K Feb 27  2006 vfat.ko

网友A:
换VM版本

"我用的VM 是绿色版"

------------------一项严格的实验还用绿色版??? 下个完全安装版吧.

楼主:
u盘的驱动模块列表 这个不是很了解。
你能告诉我怎么在shell用命令查我有没有装这些模块么?

网友D:
re

LZ 听大家的意见  换个安装版就可以了!

楼主:
嗯,谢谢大家。现在学vivi,反正U盘mount暂时用不到。也不影响我其它功能使用。
说不定过2天对linux认识的深刻了 会有发现更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