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查看内存时的地址

楼主(2008-09-08):
按照一本书上的例子,写了一个hello world 的小程序。运行完了用ADX查看内存的地址,书上说0x00000000的值是E7FF0010,E800E800地址应该是0x00000004吧,但书上说是0x00000001,自己不太确定,请大家给确定一下。我的理解有问题吗?

网友A:
这些地址的内容是代码的指令值,这些地址往往是启动代码,

所以即使都是Hello程序,但启动代码如果不同,这些值也会不同的

楼主:
E800E800地址应该是0x00000004

我是说E800E800地址应该是0x00000004吗?

网友B:
当然是4

网友C:
RE

1 - 看一下大端和小端的解释;
2 - 你在地址观察栏里把SIZE设置成32位的,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