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指教:如何选择ARM 开发板!

楼主(2008-09-10):
我是初学者,想卖开发板,但不知道要卖什么样的,如下是我的个人看法,请大家给指点一下:
1,S3C2410/2440
2,最好板上集成LED数码管等
3,是核心板结构!
4,有非常全的资料
5,最好带仿真器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A:
性价比高的ARM9开发板2410

最新消息:凡在我处购买任意一套ARM9开发板,均送12G的嵌入式学习视频+友善开发板光盘2.5G+阳初开发板光盘1G。单独购买价格50元。

详情了解: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4a99638720d266b6258eb38141ad267.jhtml

TE2410开发板采用6层板设计,面积为 12.8cm × 9.7cm,开发板走线经过精心优化,性能稳定可靠,具有高性能、低功耗、接口丰富(带VGA,TV输出)、体积小、集成度高和可配置性强等优良特性,可以满足客户从低端到高端的各种需求。目前在TE2410开发板上已成功移植UC/OS-II,Linux,WINCE等操作系统。

◆  产品信息
CPU
  ——S3C2410A ARM9核心稳定运行200M与258M
主板
  ——全6层板设计,提高系统稳定性,可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
SDRAM
  ——64M内存
FLASH
  ——64M NANDFLASH.采用yaffs文件系统可以安全可靠的读写
网络
  ——基于cs8900a的10M网络
显示
  ——最高可以达到800x600的VGA和TV输出,可节省用户购买LCD的费用
音频
  ——高保真立体声输入输出接口控制
串口
  —— 1个标准串口,另外一个串口可直接引出,不需要扩展接口电路
USB HOST
  ——2个USB HOST
USB DEVICE
  ——1个USB DEVICE
SD卡
  ——标准SD卡接口
JTAG
  ——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LCD接口
  ——CPU内置STN/CSTN/TFT LCD控制器,支持1024*768分辨率下的各种液晶
按键与LED
  ——板上4个按键 5个LED
总线扩展
  ——留出总线插座,供用户扩展其他产品用
RTC电池
  ——3V RTC电池
操作系统
  ——支持UC/OS,LINUX和WINCE操作系统,可同时预装LINUX、WINCE两套系统,方便用户使用
------------------------------------------------------------------------------------------------------
◆  装箱单
  1、TE2410开发板一块(6层)
  2、JTAG板一块(2层,具备调试功能)
  3、串口线一条
  4、板到PC网线一条
  5、USB通讯线一条
  6、5V开关电源一个
  7、3VRTC电源一块
  8、TE2410开发板资料光盘1张(DVD盘,约3.8G资料)
  9、保修卡一张
------------------------------------------------------------------------------------------------------
◆  bootloader
自动启动
  ——支持.可以自定义启动方式(LINUX或者WINCE)和自动启动时间
分区
  ——支持.
串口下载
  ——支持.XMODOM协议
启动参数
  ——支持.可以设置WINCE或者LINUX启动参数
升级
  ——支持刷写自身FLASH
网络
  ——支持.TFTP协议.可以下载到指定地址
调试
  ——支持.可以通过TFTP将OS或者应用程序下载到内存进行调试
其他OS
  ——支持.可以启动不同的OS
其他命令
  ——支持查看内存.跳转等指令
VGA或TV
  ——初始化.支持800*600分辨率,画面清晰流畅
**
  ——支持自定义**
------------------------------------------------------------------------------------------------------
◆  LINUX
内核
  ——2.4.18(可免费升级至更高版本)
文件系统
  ——cramfs/ramfs/etx2/fat32/nfs/yaffs/jeffs2
网络协议
  ——标准ipv4协议.包括比如TCP/IP,UDP,SMTP 等所有PC上LINUX支持的协议
系统升级
  ——通过NFS从PC上拷贝.或者通过U盘拷贝
常用USB设备
  ——支持摄像头,U盘,USB硬盘,USB键盘鼠标等
常用命令
  ——cat, chmod, discard, echo, flashfsd, flashwrite, free, genhtml, hostname, init, kill, loader, ls, mkdir, mount, ps, reboot, rm, smanaged, sysconf, yes,insmod, lsmod, rmmod ,ping,ifconfig等
常用服务
  ——telnet server,ftp server,web server
常用应用程序
  ——LED跑马灯,MP3播放
图形系统
  ——支持MIZI PDA demo,QT opia,microwindows,minigui等.其中中文QTopia,提供源代码。
其他设备驱动
  ——watchdog,RTC,SD,LCD,VGA,TV等所有板载硬件都有相应驱动以及源代码.
VGA和TV输出
  ——VGA输出稳定,无闪烁
------------------------------------------------------------------------------------------------------
◆  WINCE
内核
  ——WINCE 4.2(可免费升级至更高版本)
网络协议
  ——标准IPV4协议.包括比如TCP/IP,UDP,SMTP 等
浏览器
  ——IE
媒体播放
  ——mediaplayer
其他驱动
  ——U盘 USB键盘鼠标.SD卡等板栽硬件驱动
显示
  ——可在TV,CRT显示器或者LCD上输出
其他功能
  ——标准WINCE功能.可以增删
BSP源代码
  ——提供。
VGA和TV输出
  ——VGA输出稳定,无闪烁
------------------------------------------------------------------------------------------------------
◆  随板光盘内容
  1、bootloader源代码以及使用说明
  2、LINUX 2.4.18,LINUX 2.6.12源代码。包括YAFFS以及VGA,TV等各种驱动及源码
  3、WINCE 4.20 BSP
  4、qtopia 源代码
  5、JTAG烧录程序
  6、uc/os-ii在TE2410开发板上的移植源文件,已编译好的uc/os-ii移植烧录文件
  7、已编译好的双操作系统内核映像(WINCE,LINUX)和vivi(bootloader)
  8、开发板原理图
  9、TE2410开发文档
  10、arm官方软件试用版比如MUTI-ICE ADS 1.2 等
  11、其他嵌入式开发中常用工具。

 相关链接:http://shop36125035.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