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在用仿真器连接时,它的pc指针会指向哪里?

楼主(2008-09-20):
我用的是jtagjet.
连接后,pc指针是应该指向哪里呢?

应该两种情况吧:
1. 选择nand flash启动,那这个时候pc指针是不是应该指向0x00000000?

2.没有选择nand flash启动,那这个时候pc指针应该指向哪里呢?

我只有这个芯片的datasheet,其他资料都没有.

没有搞清这里的关系.

另外,nand flash的空间分配是不是只能在它的寄存器看到?

楼主:
是不是arm需要一个启动文件?

这个启动文件是什么?是为操作系统服务的吗?

我不想做操作系统,只想写个简单的**程序,让它跑跑灯之类的.

我原来想,是应该有个空间分配的初始化文件.

我在论坛上见到好多次这个称呼

网友A:
RE

首先一点,2410启动后,会从地址0X0开始取指令,并开始执行。如果选择从NOR FLASH启动,因为NOR FLASH的起始地址是0X0,所以就相当于直接从地址0X0取指令并执行。如果选择从NAND FLASH启动,2410会先将NAND FLASH前4K的数据拷贝到STEPPINGSTONE里面,然后从STEPPING STONE里取指令并执行。这种情况下,STEPPING STONE的起始地址也是0X0。

调试的时候,板子在运行,仿真器会把CPU给停下来,这个时候的PC值是不确定的。有可能是运行过程中任何时候的PC值。仿真的时候,一般DEBUGGER会根据用户下载的AXF文件,从中提取程序入口点,然后让仿真器将PC的值指向该入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