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chameleon调试软件,是for arm的

楼主(2008-09-20):
 这个软件调试时需要初始化文件吗?因为我要下载程序代码到sdram里,那么sdram的初始化是不是应该是chameleon来完成>?那它怎么去做这个事?
或者说,s3c2410(我用的)的空间分配是不是它去完成?

还有,我查看寄存器时,好象只能看到协处理器的那几个寄存器,其他的外设寄存器都看不到.添加那里也没有,有点怪.

另外,它要load的文件,可以是codewarror的二进制吧?

不太会使.

网友A:
没用过

你可以试一试H-JTAG。

1 - 在另外一个帖子里回答过,SDRAM的初始化是用户自己完成的。
2 - 外设寄存器和CPU内部的通用寄存器不一样,外部寄存器其实都是映射到存储空间里的,直接通过地址访问。
3 - 调试的时候,一般需要LOAD调试文件,例如ELF, AXF, OUT等。因为BIN文件本身是不要看调试信息的,你LOAD二进制文件,你调试的时候看不到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