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keil v3是**的饿吗?

楼主(2008-09-26):
请问:我在使用Keil uVision3 时,不小心把 output window 给拉到最小化咯  现在怎么也显示不出 编译提示框咯~~ 该怎么半咯

网友A:
在view菜单中有。

楼主:
MDK 3.22 怎么咯

恩,是这么回事。我不小心把编译框下拉咯·~ 下拉后,我怎么弄也不行 当然包括对view 进行点击过->output window 选项哈~~~~  但是不得行的~~  最气氛的是 我把软件重新安装了,但是也不行咯~~  请高手指教

网友B:
哈哈,

debug时随便找个其他的栏目,比如菜单栏,拖到你最小化的输出窗口的位置。

楼主:
找到方法咯

我是这样解决的:重新删除软件。 这次我把 注册表中的内容也给删除咯~~在重新装即可.
具体操作如下:
1、通过控制面板删除 Keil uVision3
2、单击 “运行窗口”->regedit
3、找到 HKEY_CURRENT_USER -->Software-->keil
4、将其删除~~
5、重新安装即可~~

最后,谢谢大家对我的回贴

网友A:
倒塌了……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C:
恩!我以前也碰到这种情况了。

楼主:
7 楼,请说说你的方法嘛~·

 因为我也只找到这种方法,我也不想弄的这么麻烦撒!
 谢谢,指教~~

网友D:

有地方下吗?

那个ads1.2有点难

楼主:
你可以现在官方的评估版本撒~~免费的~~

但是 Keil uVision3 被限制 在16K大小的
http://www.realview.com.cn/down-list.asp?id=487
 相关链接:http://www.realview.com.cn/down-list.asp?id=487

网友E:
6楼的

 参照http://www.realview.com.cn/FAQ/FAQanswer.asp?id=363上面的步骤,不用重新安装软件的

网友D:
在startup.s里面的stack的基地址能改吗?

我想修改这个stack的基地址。

不知道哪个地方去修改。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STACK_TOP EQU stack_mem + STACK_SIZE

上面这个语句怎么理解?

这里能改吗?感觉没地方改啊.

楼主:
12楼的谢谢哈·~~ 你说的很对~~~ 我刚才试了试

网友F:
还真有那么个事,我以前也遇到过...

我的是项目窗口,卸载了从装也不行,后来没法只有还原系统...

楼主:
15 楼 现在可以这样了撒

1、关闭KEIL 软件
2、单击 开始-> “运行窗口”->regedit
3、找到 HKEY_CURRENT_USER -->Software-->keil
4、将其删除~~
5、在打开即可 看到窗口被恢复咯
 这要谢谢12楼的,我原来以为还要卸载KEIL 软件的,现在就按上面的操作即可
很方便的哈~~

网友G:
TO

汗一个
还要这样
其实很简单,将已经改变位置框/菜单拖到最上面,然后再将下面的菜单往上拖 就是 了

楼主:
TO 17

    我们说的是  outpout window (编译信息,命令信息)不小心被下拉的情况哈!不是你说的那个情况。
    请看好题目在发表

网友H(2010-04-24):
正被这个问题上火!!

突然看到这个帖子,忍不住要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