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地址分配问题

楼主(2008-09-26):
 刚买了个杭州立宇泰的44b0的开发板  看他自己的开发板说明  说ADS环境下的设置 RO BASE 设置成0x00000000 程序开始地址  RW BASE设置成0x0c5f0000
说是什么数据空间开始  默认BANK6做RAM嘛    奇怪了 BANK6不是从0x0c000000开始的嘛  前面留出0x0c000000 到0x0c5f0000想干嘛啊  后面又说 0x0c000000到0x0c7feb00 做下载程序用的 貌似是说在仿真调试的时候。
那个什么JTAG调试 和直接烧录有什么不一样吗  难道44b0要把程序从ROM里读出来 再放到RAM 也就是所谓的  0x0c000000到0x0c7feb00 里去执行? 靠 还要占内存啊

请高人指点 RO BASE 和RW BASE设置有什么玄机  如果我用BANK6的地址空间做RAM 那么还要在RAM地址空间里分配哪些特别小区间啊?

网友A:
烧录和仿真设置应该可以是两套,仿真时应该比较灵活...

楼主:
RE

大哥  说说地址设置有什么不同吧   我觉得仿真这东西挺玄的  以前做51 我就不喜欢仿真器仿真  直接烧录了看结果

网友B:
LZ要问的似乎不是地址分配分配问题

如果直接烧进FLASH去会好慢的(一般烧到FLASH里要用一个专用的程序)(不知道JTAG在仿真时能不能将程序烧到FLASH中去,三星的ARM没试过,philips的应该是可以的),51才多大点程序呀,一下就全部烧进去了,ARM的FLASH多大呀,要好久的,FLASH的擦写次数是有限的,RAM却没有这个限制,调试时下载到RAM中去既快又好,

LZ如果想怎么便怎样了,如果觉得烧到FLASH中去不慢的话,那就烧咯,只要方便就好,,,

也是菜鸟一个,有什么错误请大侠们指教

楼主:
  哇靠 又是你  谢谢指教了
下载到FLASH 是不是专门要在RAM里设个空间 那个设置就是在ADS里面的 RW BASE吗?

网友C:
ro从0c000000设置,是指的JTAG调试时把程序直接下到SDRAM里
而我们在烧写FLASH时,RO要设置成00000000开始的。因为上电后程序是从这里0x0这里开始运行。
个人理解。。也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