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ST39VF160与S3C2410互联的时序问题

楼主(2008-10-13):
想通过了解SST39VF160和S3C2410的DATASHEET中的时序图,来设置2410的BANKCONn寄存器,以测试一些极限状态,但由于自己基础不牢,在时序图的分析过程中,有不少疑惑,向大家请教:

下面主要参考的两个时序图(好像不能贴图,只有这样写出来了):
一个是2410的 Figure5-12.s3c2410x NGCS Timing Diagram(第201页)(以下简称图一)
一个是SST39VF160的 FIGURE2: READ CYCLE TIMING DIAGRAM(第11页)(以下简称图二)

1: 从图一中看到2410是在Tacc(access cycle)内读取数据,但如果我Tacc设置大于一个CLOCK的话,那么CPU具体是在哪个时钟沿上锁存、读入外部的输入数据呢?还是多次读取外部数据,内部进行比较,再决定读取正确与否?

2:从图二中可以看到,TRC(read cycle time)最小为70ns,而后面新到地址线的TAA(address access time)最大也为70NS,那么从一个新地址发送到地址线上,到我完成对该地址的读取数据,一般来说,我这个时间周期应该安排多长比较合适呢?

3:接着上一问的时间周期,上一问的时间周期是对SST39VF160而言,那么对于2410来说,要匹配这个时间周期,我是不是要保证Tacs+Tcos+Tacc大于这个时间周期?但是这只是对于第一个地址上的数据的读取,对于以后地址数据的读取,我可以保持OE和CE为低,不用再设置这两根线了,因此是不是还要保证Tacc也大于这个时间周期?因为(Tacs+Tcos+Tacc)>Tacc,综上,那么我就一定要保证Tacc大于这个时间周期?这么理解对么?

可能问的问题比较基础,但自己还是很迷惑,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有哪位大侠知道么?

有哪位大侠知道么~

网友A:
你管它多长时间干什么?

启动就自动配置好能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