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pgm ocd文件的疑问

楼主(2008-10-13):
板上硬件配置----CPU:AT91M55800A
        ----FLASH:49BV162A
        ----SRAM:IS61LV51216AL

以下是flashpgm 里面的一个OCD文件:
1)、其中,"Sim1=EBI_CSR0:$01002529
      Mem1=$FFFF4020:$002F0002:32:0
      SimCount=7
      MemoryCount=4"

      等字句怎么解析?
2) 以上字句与硬件(CPU、FLASH、SRAM)的对应关系是怎么样理解的?
3)、OCD文件的编写规则怎么样?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谢谢!

[SETUP]
CpuVendor=Atmel
CpuChip=AT91M55800
CpuEndian=LITTLE
FlashVendor=Atmel
FlashChip=AT49BV162A
RamAddress=0x00000000
FlashAddress=0x01400000
FlashWidth=16
FlashChipsPerSector=1
LittleEndian=1
Sim1=EBI_CSR0:$01002529
Sim2=EBI_CSR1:$02003121
Sim3=EBI_CSR2:$03003525
Sim4=EBI_CSR3:$04003525
Sim5=EBI_RCR:$00000001
Sim6=EBI_MCR:$00000006
Sim7=APMC_CGMR:$002F0002
SimCount=7
MemoryCount=4
Mem1=$FFFF4020:$002F0002:32:0
Mem2=$FFFF4020:$002F4002:32:0
Mem3=$FFFF4020:$032F4102:32:0
Mem4=$FFFF4020:$032F8102:32:0
ScanChainCount=0

楼主:
尊敬的阿南同志,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尊敬的阿南同志,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弱弱的问下

用falshpgm的说明里 说要先加载那个ocd文件  那个文件是干嘛的? 什么内容? 楼主提供的[step]看起来象芯片初始化?难道这个ocd也可以自己编个?用现成的不就好了嘛...

楼主:
我个人理解

OCD 文件是仿真和调试用的,
用于一些硬件的初始化
OCD= on chip debug

网友B:
楼主,阿南没用过flashpgm软件和这处理器,真的很抱歉

网友C:
嘿嘿

[SETUP]

CpuVendor=Samsung

CpuChip=S3C2410X

CpuEndian=LITTLE

FlashVendor=SiliconStorageTechnology

FlashChip=SST39VF1601

RamAddress=0x40000000

FlashAddress=0x00000000

FlashWidth=16

FlashChipsPerSector=1

LittleEndian=0

Sim1=BWSCON:$02000000

Sim2=BANKCON0:$0000FFFC

Sim3=BANKSIZE:$00000001

Sim4=WTCON:$00008000

SimCount=4

MemoryCount=0

TLBCount=0

ScanChainCount=0

这是我用的2410+sst39vf1601的配置文件内容,flashPGM自动生成的。很简单明了,一看就懂。
这个文件不需要自己写,你可以选择在界面下,CPU选择ARM7,然后配置一下几个寄存器(象看门狗,总线配置寄存器等)。选择一下大小端,FLASH类型,地址。保存的时候,flashPGM就会自动生成配置文件。现在的HJTAG里面带的HFLASHER也有这种功能了。
个人的主要工作是根据相应数据手册配置相应的寄存器。

楼主:
[SETUP]
CpuVendor=Atmel
CpuChip=AT91M55800
CpuEndian=LITTLE
FlashVendor=Atmel
FlashChip=AT49BV162A
RamAddress=0x00000000
FlashAddress=0x01400000
FlashWidth=16
FlashChipsPerSector=1
LittleEndian=1
Sim1=EBI_CSR0:$01002529
Sim2=EBI_CSR1:$02003121
Sim3=EBI_CSR2:$03003525
Sim4=EBI_CSR3:$04003525
Sim5=EBI_RCR:$00000001
Sim6=EBI_MCR:$00000006
Sim7=APMC_CGMR:$002F0002
SimCount=7
MemoryCount=4
Mem1=$FFFF4020:$002F0002:32:0
Mem2=$FFFF4020:$002F4002:32:0
Mem3=$FFFF4020:$032F4102:32:0
Mem4=$FFFF4020:$032F8102:32:0
ScanChainCount=0

其中,
Sim1=EBI_CSR0:$01002529
Sim2=EBI_CSR1:$02003121
Sim3=EBI_CSR2:$03003525
Sim4=EBI_CSR3:$04003525
Sim5=EBI_RCR:$00000001
Sim6=EBI_MCR:$00000006
Sim7=APMC_CGMR:$002F0002
的EBI_CSR0、EBI_CSR1、EBI_CSR2、EBI_CSR3、EBI_RCR、EBI_MCR、APMC_CGMR
为AT91M55800A的寄存器,这些寄存器是关于总线、外部器件片选、重影射等设置。

而下面
MemoryCount=4
Mem1=$FFFF4020:$002F0002:32:0
Mem2=$FFFF4020:$002F4002:32:0
Mem3=$FFFF4020:$032F4102:32:0
Mem4=$FFFF4020:$032F8102:32:0
应该是内存配置的吧?但是依据什么东西得来的?

我知道这个文件是可以通过FLASH PGM产生的,但是这个文件产生了之后应该要跟据自己的实际硬件电路去做一些修改的吧?
应该也有一些说语法格式的吧?

谢谢!

网友C:
用不着

直接在窗口下配置好了,这个文件不需要改动。
你要修改的地方,包括CPU类型,内存地址;FLASH类型,地址,位宽,大小端。还有就是初始化CPU的相关寄存器。全部弄好以后,可以随便弄个HEX文件试一下,看看能否利用wiggler烧到FLASH里面去。
flashPGM里面直接支持的CPU,其实就是已经帮你配置好了内部寄存器而也。没有直接支持的CPU,就选通用的内核比如说ARM7然后自己写寄存器。本身软件就那么几个需要配置的地方,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需要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