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阿南(添加程序包)……

楼主(2008-10-13):
我在写S3C2410的裸机程序,开发工具是MDK:
    我是这样做的,我下载用的HJTAG软件。我编译完成后,点击KEIL软件上的下载(控件什么的都已经设置好了),没有出现报错的情况;然后进入仿真,正常进入,但是是汇编模式;然后运行,有的时候直接就全速运行了,但有时不是按程序走的,或者就一直在那里不动。

    请问我这个过程有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我没有设置.ini的文件,也没有出现什么错误。ROM和RAM空间的设置,我是按照例程中那样设置的。其它就没有了,然后就是我编写的代码!

    能否为我指点下呢?非常感谢!

这是我的测试程序: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9102550269.rar

这是例程: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9102734137.rar

网友A:
re

阿南版主是上帝
 大家都来拜拜 有问必答哦 我问题太弱了 不好意思问他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是硬件和JTAG的不稳定.那程序有没有正常执行过,

还是就没有正常过?

PS:呵呵biehoff兄弟逗,哈哈

楼主:
我用其它例程,也是不能仿真,但例程是能点亮LED 的!

而我写的压根就没有反应!也不能仿真!
这是我的测试程序: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9102550269.rar

这是例程: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9102734137.rar

请阿南给看看哦……
谢谢了!!!

网友C:
最好先烧个BOOTLOADER,什么样的都可以

楼主:
跑裸机也要烧BOOTLOADER吗?

网友:
是不是和硬件有关系.

楼主:
不知道啊!

网友C:
最好烧个。

因为即使JTAG仿真,也可能因为MCU启动执行无效代码导致的MCU内部模式异常(通常是RAM参数没有正确配置),而无法正确调试。(JTAG复位不是外部硬复位)。所以有JATG分散加载SDRAM配置一说。而烧个BOOT,可以把所有问题回避:MCU启动,BOOT正常配置RAM。这样PC可以直接调试仿真了。

网友B:
农民讲习所大侠说的是

网友B:
re l0p0c兄弟:给我个邮箱,给你发个测试代码和操作文档,您一步

步测试,理解吧

楼主:
好,谢谢阿南大哥啦!

我的邮箱:l0p0c@sina.com
非常感谢阿南大哥呀!
对了,我昨晚试了,用例程中启动文件,我写的简单代码是可以运行的;而用MDK中的启动文件却不行,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