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口问题

楼主(2008-10-21):
LM3S2739芯片GPIO口设置为推挽2mA输出,为什么置高电平时电压只有1.3V
请教了

网友A:
不清楚啊1

网友B:
测一下这电压到底去哪了,或是接个上接电阻试试

IO口有没有外部设备,如果有先去掉看看,以排除由外部将其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