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2440如何NOR FLASH启动

楼主(2008-10-21):
刚买了块mini2440默认是 NAND FLAHS启动 linux
装USB驱动蓝屏

打电话被告知要nor flash启动才能装驱动
但是nor flash 只有超级终端有响应啊,,屏上没反映
是不是要先烧个系统进去还是怎么底

谢谢

网友A:
设置OM即可进入复位进入NOR Flash或NAND启动.

楼主装USB驱动应该是在Linux下吧,nor flash启动后都没有进入Linux怎么能够安装呢

网友A:
楼主还是再打技术支持电话吧,可能是他们没有理解您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