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NandFlash整得有些头大,大家看看下面这段代码问题何在

楼主(2008-10-22):
下面这段代码是读NANDFlash的ID,用AT91SAM7S64模块8位并行总线接口,三块板子都不成功,估计是软件问题.

/*
void KEY_ISR (void) __irq
{
   INT8U i;

   *AT91C_AIC_IDCR = (1 << AT91C_ID_PIOA);                          //禁止PIOA外围中断功能

   i = *AT91C_PIOA_ISR;
   *AT91C_AIC_ICCR = (1<<AT91C_ID_PIOA);
   DBGU_Print("Interrupt
");

   *AT91C_AIC_IECR = (1<<AT91C_ID_PIOA);                            //使能PIOA外围中断

   *AT91C_AIC_EOICR = 0;                     // End of Interrupt
}
*/

//----------------------------------------------------------------------
void port_Delay(INT16U time)
{
  INT16U i;
  {
     for(i=0; i<time; i++);
  }
}

//----------------------------------------------------------------------
void port_ClkOpen(void)
{
   *AT91C_PMC_SCER = AT91C_CKGR_MOSCEN;                             //使能系统时钟寄存器的处理器时钟
   *AT91C_PMC_PCER = 1 << AT91C_ID_PIOA;
}

////////////////////////////////////////////////////////////////
void port_8BitInit(void)
{
   *AT91C_PIOA_PER |= PORT_CTRL_MASK;
   *AT91C_PIOA_OER |= (PORT_CTRL_MASK | PORT_8BIT);
   //*AT91C_PIOA_ODR |= (NUSB_INT | HDD_INTRQ);

   *AT91C_PIOA_PPUER |= (PORT_CTRL_MASK | PORT_8BIT );

   *AT91C_PIOA_OWER = PORT_8BIT;
   *AT91C_PIOA_OWDR = ~PORT_8BIT;

      NWRITE_HIGH();          //拉高写信号线
       NREAD_HIGH();            //拉高读信号线

       NLEBA_HIGH();            //总线器件片选切换到非选中状态
 //  NLEAB_HIGH();
 //  NOEBA_HIGH();
 //  NOEAB_HIGH();
}

//------------------------------------------------------------------------
void port_IntInit(void)
{

   /*
   *AT91C_AIC_IDCR = (1 << AT91C_ID_PIOA);                          //禁止PIOA外围中断功能

   AT91C_BASE_AIC->AIC_SMR[AT91C_ID_PIOA] = (AT91C_AIC_PRIOR_HIGHEST | AT91C_AIC_SRCTYPE_INT_EDGE_TRIGGERED);
                                                                    //中断模式(中断级别和触发模式)
   *AT91C_AIC_ICCR = (1<<AT91C_ID_PIOA);                            //中断清除
   *AT91C_PIOA_IDR = 0xffffffff;                                    //禁止所有PIOA中断

//   AT91C_BASE_AIC->AIC_SVR[AT91C_ID_PIOA] = (unsigned long)KEY_ISR;

//   *AT91C_PIOA_IER = (SW3_MASK | SW4_MASK);                         //允许SW3,4中断
   *AT91C_AIC_IECR = (1<<AT91C_ID_PIOA);                            //使能PIOA外围中断
   *AT91C_AIC_FFDR = 0xffffffff;                                    //禁止FIQ
   */
}

//----------------------------------------------------------------------
/*
INT8U port_GetINT(INT8U u8Device)
{
   if(CH375_INTRQ == u8Device)
   {
     if(*AT91C_PIOA_PDSR & NUSB_INT)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else if(IDE_INTRQ == u8Device)
   {
     if(*AT91C_PIOA_PDSR & HDD_INTRQ)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return 0;
}
*/

//----------------------------------------------------------------------
void port_SetAddress(INT8U u8Add)
{
   *AT91C_PIOA_ODSR = ((INT32U)u8Add)<<ADPort_Offset;

   ADD_LATCH_HIGH();
 //  port_Delay(1);
   ADD_LATCH_LOW();
}

//----------------------------------------------------------------------
void port_WriteData(INT8U add, INT8U data)
{
   port_SetAddress(add);        //0111 1110b

   *AT91C_PIOA_ODSR = ((INT32U)data)<<ADPort_Offset;

   NWRITE_LOW();
 //  port_Delay(1);
   NWRITE_HIGH();
}

void port_WriteDataNoAdd(INT8U data)
{
   *AT91C_PIOA_ODSR = ((INT32U)data)<<ADPort_Offset;

   NWRITE_LOW();
 //  port_Delay(1);
   NWRITE_HIGH();
}

//----------------------------------------------------------------------
INT8U port_ReadData(INT8U add)
{
   INT32U temp32;
   INT8U  temp8;

   port_SetAddress(add);        //0111 1110b

   *AT91C_PIOA_ODR |= (PORT_8BIT);
   NREAD_LOW();
  // port_Delay(1);
   temp32 = *AT91C_PIOA_PDSR;

   NREAD_HIGH();

   *AT91C_PIOA_OER |= (PORT_8BIT);

   temp8 = (INT8U)(temp32>>ADPort_Offset);
   return temp8;
}

//----------------------------------------------------------------------
INT8U port_ReadDataNoAdd(void)
{
   INT32U temp32;
   INT8U  temp8;

   *AT91C_PIOA_ODR |= (PORT_8BIT);
   NREAD_LOW();
 //  port_Delay(1);
   temp32 = *AT91C_PIOA_PDSR;

   NREAD_HIGH();

   *AT91C_PIOA_OER |= (PORT_8BIT);

   temp8 = (INT8U)(temp32>>ADPort_Offset);
   return temp8;
}

void TestADPort(void)
{
    port_8BitInit();
    while(1)
    {
        Nandflash_CMD_LATCH_HIGH();
        Nandflash_CMD_LATCH_LOW();
        Nandflash_ADDR_LATCH_HIGH();
        Nandflash_ADDR_LATCH_LOW();
        NLEBA_HIGH();
        NLEBA_LOW();
        port_WriteDataNoAdd(0x00);
        port_WriteDataNoAdd(0xff);
        port_WriteDataNoAdd(0x55);
        port_WriteDataNoAdd(0xaa);
    }

}

#define    COMMAND                0x03
#define    ADDRESS                0x05
#define    D_DATA                0x01
#define    INACTIVE            0x09

void NandFlash_Reset(void)                                             //flash reset
{
    unsigned int i;

    NLEBA_LOW();
    Nandflash_CMD_LATCH_HIGH();
    Nandflash_ADDR_LATCH_LOW();

    port_WriteDataNoAdd(0xff);
    NLEBA_HIGH();

    for (i=0; i<3000; i++) ;                                     //delay
}

void NandFlash_ReadID(uchar *IDBuff)
{
    uchar ucIDBuff[4];

    NLEBA_LOW();

    Nandflash_CMD_LATCH_HIGH();
    Nandflash_ADDR_LATCH_LOW();
    port_WriteDataNoAdd(0x90);

    Nandflash_CMD_LATCH_LOW();
    Nandflash_ADDR_LATCH_HIGH();
    port_WriteDataNoAdd(0x00);

    Nandflash_CMD_LATCH_LOW();
    Nandflash_ADDR_LATCH_LOW();

    ucIDBuff[0] = port_ReadDataNoAdd();
    ucIDBuff[1] = port_ReadDataNoAdd();
    ucIDBuff[2] = port_ReadDataNoAdd();
    ucIDBuff[3] = port_ReadDataNoAdd();
    memcpy(IDBuff,ucIDBuff,4);

    NLEBA_HIGH();
}

void TestNandFlash(void)
{
    uchar ucDataBuff[4];

    NandFlash_Reset();
    NandFlash_ReadID(ucDataBuff);

}

楼主:
贴上底层定义

#ifdef  PORT_GLOBAL
    #define PORT_EXN
#else
    #define PORT_EXN extern
#endif

             ///////////////////////////////////////////////////////////////////////
#define PORT_8BIT             (0x01FE0000)
#define ADPort_Offset            17        //数据总线的偏移量
///////////////////////////////////////////////////////////////////////
#define NUSB_INT              (1 << 26)
///////////////////////////////////////////////////////////////////////
#define HDD_INTRQ              (1 << 30)

///////////////////////////////////////////////////////////////////////
#define Nandflash_CMD_LATCH             (1 << 15)  //PA_15
#define Nandflash_CMD_LATCH_HIGH()      (*AT91C_PIOA_SODR |= Nandflash_CMD_LATCH)
#define Nandflash_CMD_LATCH_LOW()       (*AT91C_PIOA_CODR |= Nandflash_CMD_LATCH)
///////////////////////////////////////////////////////////////////////
#define Nandflash_ADDR_LATCH             (1 << 2)  //PA_2
#define Nandflash_ADDR_LATCH_HIGH()      (*AT91C_PIOA_SODR |= Nandflash_ADDR_LATCH)
#define Nandflash_ADDR_LATCH_LOW()       (*AT91C_PIOA_CODR |= Nandflash_ADDR_LATCH)

///////////////////////////////////////////////////////////////////////
#define ADD_LATCH             (1 << 2)  //PA_2
#define ADD_LATCH_HIGH()      (*AT91C_PIOA_SODR |= ADD_LATCH)
#define ADD_LATCH_LOW()       (*AT91C_PIOA_CODR |= ADD_LATCH)
///////////////////////////////////////////////////////////////////////
#define NWRITE                (1 << 26) //PA26
#define NWRITE_HIGH()         (*AT91C_PIOA_SODR |= NWRITE)
#define NWRITE_LOW()          (*AT91C_PIOA_CODR |= NWRITE)

///////////////////////////////////////////////////////////////////////
#define NREAD                 (1 << 27) //PA27
#define NREAD_HIGH()          (*AT91C_PIOA_SODR |= NREAD)
#define NREAD_LOW()           (*AT91C_PIOA_CODR |= NREAD)
///////////////////////////////////////////////////////////////////////
///////////////////////////////////////////////////////////////////////
#define NLEBA                 (1 << 28) //PA28
#define NLEBA_HIGH()          (*AT91C_PIOA_SODR |= NLEBA)
#define NLEBA_LOW()           (*AT91C_PIOA_CODR |= NLEBA)

#define PORT_CTRL_MASK        (Nandflash_CMD_LATCH|Nandflash_ADDR_LATCH|ADD_LATCH | NWRITE | NREAD | NLEBA )

PORT_EXN  INT8U port_GetINT(INT8U);
PORT_EXN  void  port_Delay(INT16U time);
PORT_EXN  void  port_WriteData(INT8U add, INT8U data);
PORT_EXN  INT8U port_ReadData(INT8U add);
PORT_EXN  void  port_SetAddress(INT8U u8Add);
PORT_EXN  void  port_ClkOpen(void);
PORT_EXN  void  port_SpiInit(void);
PORT_EXN  void  port_8BitInit(void);
PORT_EXN  void port_IntInit(void);

网友A:
。。。

下面这个函数没发现错误。
查线吧。用示波器。

void NandFlash_ReadID(uchar *IDBuff)
{
    uchar ucIDBuff[4];

    NLEBA_LOW();

    Nandflash_CMD_LATCH_HIGH();
    Nandflash_ADDR_LATCH_LOW();
    port_WriteDataNoAdd(0x90);

    Nandflash_CMD_LATCH_LOW();
    Nandflash_ADDR_LATCH_HIGH();
    port_WriteDataNoAdd(0x00);

    Nandflash_CMD_LATCH_LOW();
    Nandflash_ADDR_LATCH_LOW();

    ucIDBuff[0] = port_ReadDataNoAdd();
    ucIDBuff[1] = port_ReadDataNoAdd();
    ucIDBuff[2] = port_ReadDataNoAdd();
    ucIDBuff[3] = port_ReadDataNoAdd();
    memcpy(IDBuff,ucIDBuff,4);

    NLEBA_HIGH();
}

楼主:
熟悉AT-ARM的朋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