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移植ucos到LPC2103上,软中断出错

楼主(2008-10-29):
堆栈初始化和板级设备初始化都可以过的,就是到关中断的时候要用软中断调用os_entercritical(),这时程序就会停在未定义指令代码那边,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

刚开始用ucos,正在努力,要多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

那你单步调试下os_entercritical这个函数,也是用汇编写得,跟踪是哪里开始进入取数据中止。。。。
 慢慢查。。。

楼主:
我是用断点调的

程序跑到os_entercritical就该进软中断了,结果就出错了。昨天是我写错了,软中断时会跳到未定义指令,昨天晚上回家又看了看,还是这样,晕

楼主:
我把程序拷到公司里就行了,奇奇怪怪的

我把程序拷到公司里,结果锁相环初始化的时候查询锁相环状态的那个死循环过不了,结果我把锁相环屏蔽了,然后就过了,任务也跑起来了,晕倒。我再看看。。谁帮我解释一下啊,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