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jf2410烧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8-10-29):
可以检测到cpu s3c2410,但是接着按0或者1都没啥反应,也就是说检测不到nand flash(sm卡k9s12058),也检测不到另外一个intel的芯片(啥型号忘了,就是1选项那个),请问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硬件也可能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