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上拉电阻配置的一个疑问,高手请赐教...

楼主(2008-10-30):
以2410的Port A为例 , 通过配置GPACON寄存器可以将A口设置为input , output , multiplexed function 或 reserved ,
这四种状态下哪一种必须去配置 GPBUP enable the pull-up resister ... 何时可以disable the pull-up resister 呢 ?

网友A:
呵呵,这要考虑你的外围

如果您外部没有接上拉电阻,但又想作为输出,那么OC门肯定是不行的,这时就要使能上拉.
如果您要作为输入,而外部本身可以在端口上反应出高低状态,那么不使用也可以
楼主可以在自己的产品或目标上多测试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