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做一个bootloader . 解决程序的下载问题 .

楼主(2008-10-31):
现在用JTAG下载程序到NOR或NAND , 速度非常慢 , 所以想做一个bootloader固化起来,然后通过串口或者USB去下载程序,不知道是否可行,这样的bootloader应该怎么做,通过串口和USB可以将代码下载到什么位置呢,请高人赐教,谢谢  !

网友A:
rx

你去下载个 H-JTAG , 速度还不算慢啦, 10K/S 以上

用串口载到内存会比较好做些, bootloader 就先初始化下时钟,内存,串口和缓冲 , 再利用串口载到内存, 载完再清下缓冲 , 直接跳转到内存地址就行了-- 这个我做过, 串口最大可以设成 921600 的波特率, 下载速度可以达到90K; 只不过电脑上得自己做个下载和运行的程序, 传输协议就得自己考虑了

网友B:
re

用的什么CPU?移植一个U-BOOT吧  网络 USB都可以的
可以借鉴前人的经验,自己比较麻烦,我不会....呵呵

网友C:
通过jtag/bdm下bootloader,再通过TFTP下image,

大部分都是这样做的吧,下载很快的啊。。。

网友D:
用USB下载比较时尚吧

用DNW做为PC上的工具.
然后呢,开发一个USB bootloader,
1.支持USB下载程序并烧写到NOR和NAND.
2.支持直接下载到SDRAM并运行.
3.支持从NAND或NOR加载程序并运行.

下载到什么位置,只要bootloader不用的地址空间都是可以的. 用串口太慢了, 不适于ARM, 单片机上的小程序用这种方法还行.

网友E:
在44b0x给的那个BIOS基础上改改就OK了,

自己找代码看下,不难, 串口可以考虑用Xmodem协议

楼主:
感谢各位楼主赐教,能否贴些原码上来讨论下 ?

网友F:
我也想知道这个BOOTLOADER如何写

RT,我最近也正想通过自己的一些协议来完成BOOTLOADER程序,
LZ有心的话可以给我发EMAIL:hwcqcc@163.com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如何实现这个BOOTloader!

网友G:
BOOTLOADER的移植可以参看以下文档,

没有必要全部弄清楚,只要知道怎么改即可。

redboot, u-boot, bootrom, zlgboot......都有源码可供参考。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H:
没必要做,直接使用三星提供的软件就能作到

前段时间我在学习2410的时候我发现用JTAG下载ADS下的程序到NAND FLASH很慢,就想我只是做实验能否下载到SDRAM就可以了呢.我的想法是可以作到的,
1.首先写1个<4K的程序固化到NAND FLASH BLOCK 0,这个相当于引导程序
2.写一个USB的程序固化到NAND FLASH BLOCK1,这个就是bootloader,实现USB和串口下载程序到SDRAM,其实这个程序不用自己写了的,三星提供有现成的(USBLoad).
3.使用dnw就可以实现USB下再程序到指定的SDRAM运行了.
以前用JTAG下载一个100K的程序要很久,现在用USB下载是刷地一下就完了,速度是超级快啊.

网友I:
在网络上搜以一些资料。很多的,关于这些的东西……

楼主:
12楼的兄弟能否共享一些源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