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阿南 一个问题 ...

楼主(2008-11-07):
我的板子从NOR启动,在init阶段我将RO RW数据全部由NOR复制到SDRAM内 .
接下来我想将整个程序跳转到SDRAM中去运行,这个跳转动作怎么实现 ?

仅仅BL _main就可以了吗,还是需要对PC操作后再执行BL _main  ?

网友A:
没做过从NOR里启动,再将自己复位到SDRAM中运行

一般都是从NAND Flash启动,再将内容复制到SDRAM中运行的.楼主可以参考2410b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