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调试,开始就飞了……

楼主(2008-11-13):
初学,使用阿南的最小系统板和sjf2410,H-JTAG。
调试UART
只要点击step,就会这样:

[0xffffffff]   dci      0xffffffff ; ? undefined
[0xffffffff]   dci      0xffffffff ; ? undefined
[0xffffffff]   dci      0xffffffff ; ? undefined
[0xffffffff]   dci      0xffffffff ; ? undefined
[0xffffffff]   dci      0xffffffff ; ? undefined
[0xffffffff]   dci      0xffffffff ; ? undefined
[0xffffffff]   dci      0xffffffff ; ? undefined

程序编译之后18k左右,RO base设置为0x30000000,RW base未填

请各位指点一下。
多谢!

楼主:
led的可以

流水灯可以调成功,说明板子没事。
应该是哪儿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没有装载成功,可能是SDRAM没有初始化

楼主可以尝试先将可以成功运行的LED的程序下载到NAND Flash,让处理器上电就可以初始化好它

楼主:
多谢阿南了~

多谢阿南了,我一会儿试一下。

楼主:
可以调试了,多谢阿南

调试成功~~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