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的问题

楼主(2008-11-17):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共地

楼主:
to 楼上

请问什么地方没有共地,是板子的地与金属吗?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首先出现于插U盘,一插U盘就复位,最后引申到用金属与板子的地接触后出现复位.

网友B:
楼主需要确定复位是由于什么引起,外部复位信号,还是软

楼主:
to 阿南

测试了下外部复位信号,一直是高电平,应该是软件复位了

网友B:
如果是软件引起,应该是USB使程序跑飞了

楼主:
请问有解决这样问题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