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的ADS不能用,是怎么回事?(图片补上了)

楼主(2008-11-18):
安装的ADS不能用,是怎么回事?出现如下提示:
license 是安装了,XP系统刚装的

楼主:
补图

晕,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A:
具体点

 bios里看看你电脑并口方式是否对,应该选EPP才对。

网友B:
楼上回答错误,ADS和并口没有关系

楼主:
license

就是提示license不对!!但是我在另外的电脑上装就可以。

楼主:
butu

图片已经补上了

网友C:
哪儿弄的ADS

本来想在自己的电脑上安个,那样就不用每次都往公司跑了。。。。大兄弟在哪儿下载的还是碟????

网友D:
看不到图,不过lisence问题

特别注意看下错误提示。
在c盘根目录下建立arm目录-licenses目录-license.d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