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条s3c2440的启动代码,大家请来帮忙

楼主(2008-11-19):
启动代码里面有不少的语句

beq %B2
beq %B1
beq %F1
bne %F4
bcc %B2

这些跳转指令后面有%,还加个字母B、F都是什么意思?
我查了半天也没查到,发帖求助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我也有疑惑

顶

那这个add r11,pc,#g_oalAddressTable-(.+8)怎么解释?

后面括号里的什么意思?

网友B:
B和F分别代表向后向前跳转 ...

楼主:
如果前面有两个1,那会跳转到哪个?

网友C:
跳哪里试试就知道了

(.+8)
.表示当前位置, +8考虑了流水线

网友A:
哦 BF晓得了

那这条指令:rll = ?
两个pc一减,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