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错误在那啊。。不产生中断。。。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1-20):
不产生中断的理由有很多,只看程序有时很难发现

楼主查一下,定时器是否已经启动计数,中断标志是否已经有效。还有程序状态寄存器的中断标志位等

楼主:
今天测试了,还是不行

。。。。

网友B:
注意

有一项你注意到没有,TCON寄存器里bit 1:
0 = No operation 1 = Update TCNTB0 & TCMPB0
在写之前要先清除

楼主:
回4楼

定时器没有问题。。那个问题我注意到了啊 。。。定时器是正常工作的。。。不用中端的是TOUT0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