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关于Wince的问题

楼主(2008-11-21):
1、NK.BIN与NK.NBO的关系:在网上搜了一下,答案是BIN是压缩后的文件,NBO是未压缩的二进制文件,BIN必须先解压,NB0不需要,有人能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进一下区别吗
2、EBOOT与NK的关系及在内存中的位置:假设我们只是把NB0下载到SDRAM中,然后把PC指向SDRAM的首地址,然后让程序GO,这样Wince能跑起来吗?如果能,那EBOOT只能说是个下载工具(从PC下载到目标机,或者从SDRAM到FLASH)

网友A:
bin是带格式的image, nb0是plain的,不带格式的二进制image。 和压缩没有关系。 nb0相当于ads的plain bin。
2eboot就是个bootloader

楼主:
偶基础太差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把NK.BIN或者NK.NB0直接烧写到NOR FLASH的0x0,然后断电开机Wince能够启动吗?

楼主:
请教老鸟得出的答案

如果NB0中已经包含了硬件初使化的部分,则将NB0直接烧录到FLASH后,启动可以进入WINCE,启动过程中会将NB0中的数据段复制到SDRAM中。一般所说的烧录BIN文件,其实在烧录的过程中烧录程序会将BIN文件转换成NB0,也就是说烧进去的还是NB0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