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调试一问题 ...

楼主(2008-11-22):
用AXD调试时需要将程序下载到SDRAM中运行,如果flash中没有程序对sdram初始化,这个时候sdram应该不能使用吧,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

网友A:
把启动代码加入工程一起编译

加入启动代码。

网友B:
可以在AXD上装载初始化文件。或者将代码写到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