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T91MSAM7S64在FLASH不能调试?

楼主(2008-11-25):
为什么我的AT91MSAM7S64在FLASH不能调试?
我用的是JLINK 开发环境是IAR
1)、程序下载到RAM里面可以正常;
2)、编译的时候输出BIN文件,通过JLINK写到FLASH里面,程序正常运行;

3)、在IAR里面选择FLASH调试,程序却下载不到FLASH里面、在FLASH选项不能调试工,为什么呢?是不是在IAR里面有些东西设置不对?

有没有朋友发现过上述问题?
谢谢!

楼主:
以下是IAR的一些选项设定图片

以下是IAR的一些选项设定图片

楼主:
以下是IAR的一些选项设定图片2)

以下是IAR的一些选项设定图片2)

楼主:
以下是IAR的一些选项设定图片3)

以下是IAR的一些选项设定图片3)

楼主:
以下是错误提示图片1)

以下是错误提示图片1)

楼主:
以下是错误提示图片2)

以下是错误提示图片2)

网友A:
最早的时候用multi-ice用过,IAR就没有。知道的兄弟帮一忙吧

楼主:
谢谢阿南的支持!

谢谢阿南的支持!

网友B:
用Keil带上仿真器是能在Flash中调试的

先要把程序下载到AT91SAM7S64中,Ulink是直接下载,而HJTAG是用HFLASH先下载再调试.

要保证下载最新编译后程序到Flash中的操作完成后才能进行调试.

楼主:
我用的是IAR的开发环境,下载器是JLINK

我用的是IAR的开发环境,下载器是JLINK,就是在下载到FLASH的时候会提示上述错误。下载不到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