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核心板与底板的连接器用什么好呢?

楼主(2008-11-26):
我准备做一块ARM11的核心板,正在画图.它和底板的连接器我还没有想好用什么形式的.
常见的我知道的有SO-DIMM(200线),普通插针(几十到100多个Pin吧),还有高密度的连接器(200Pin以上).
不知在ARM开发板方面,哪种用的多?

网友A:
SAMTEC的

1.27MM贴片排针

网友B:
...

 要根据你线的多少选不同的插件,ZLG他们玩这个比较多,可以看看他们得板子。

楼主:
我要引出的信号大约300-400个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2410的核心板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否说明具体型号

做2410板子的很多,接口形式也很多。

网友D:
我的建议是so-dim

便宜,性能好。
专用插座太贵。

网友E:
re

对于300-400pin的ARM来说,你首先要考虑的是如果把EBI总线向motherboard引出的时候,board to board connector 质量不好的话,工作频率过低的话,你的EBI在motherboard上跑不起来最快的速度.

1.hirose选型表
http://www.hirose-connectors.com.cn/cn/products/boardtoboardconnectors.htm

可以看看他们的FX2系列和FX10系列,FX10大概一对25RMB(80pin,零售价格)
2. AMP(tyco)

PS:图片中的板是TI的一个高端处理器的EK板

楼主:
多谢大家

听了看了不少了,SO-DIMM和接插件都不错。相比之下,能达到200pin的接插件可能价格还是高一些。
还是觉得SO-DIMM 200比较合适。
我再裁减裁减核心板引出信号,争取做到200pin以内。

网友F:
核心板啊,密度很高!

楼主:
没看懂

楼上兄弟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DIMM的有点长了

虽然针脚多了,但是长度也加长不少。

网友D:
用笔记本内存的插座啊,只是价格稍微贵一点

那个EK的坐,最少得100,甚至好几百。

网友B:
。。。

 华为基站里面的核心板子他们基本都是EK的座子。

网友G(2014-11-23):
迅为的4412开发板那种就挺好,不过要选工业级的连接器

网友H:
6年前的帖子了:lol
具体情况还是得具体分析

网友I:
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根据不同的客户与市场,
低成本的,可以选择邮票孔,
要求坚固性的,可以用一般2.54间距的插针,
高速与稳定性有要求的,用那种进口的镀金连接器(我们一般用TYCO)。